要再圆柱体上打两个180度的孔,怎样可能保证打的直呢

楼主(2020-03-12):
如图,这两个直径12的孔深度只要不超过8就行。在钻床上怎么能摆正打出来的两个孔过圆心在一条直线上呢。会不会钻着钻着就偏了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加工师傅自有办法(方法很多),你不用操心;精度要求高的话,打通,再在内侧补焊,然后精加工内孔即可;

网友A:
感觉上铣床+分度工装,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点评):
是啊。有了正确的简易工装,就不用愁了。。。所以,设计还得下车间。。。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上铣床+分度工装,效果更好一些

车间里的设备少,就有个钻床

网友(点评):
精孔用钻床不靠谱。用铣床比钻床靠谱。

网友(点评):
车间里的设备少,就有个钻床?这不是少,而是太少。。。(¥¥)

网友:
用直角尺画个线

网友B:
V型块,底部做销钉,先打一个,旋转,加销钉固定第一个孔,打第二个

网友(点评):
想一块去了

网友:
精度要求多少呢??没标注内孔!!深度8个的孔,又是平底,只能铣!铣床+分度头,精度算不错了!精度不高的话,用V型铁划线!

网友:
铣床用分度头钻或者数控加工中心都行,加工中心精度会好点

网友:
我也有这个疑问,以前打的都是不对中的,使用起来没什么问题。一直没找到方法对中。

网友C:
尽可能保证的方法如下:
需要定位销与孔有合适的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V型块,底部做销钉,先打一个,旋转,加销钉固定第一个孔,打第二个

批量可以考虑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上铣床+分度工装,效果更好一些

支持!

网友:
厂里面有 画线工序么?喊师父画线。2次装夹会带来加工误差的哦,建议不影响零件使用的情况下,能把这2个面设计成平面比较好。

网友:
这个需要靠分度头来保证,通常我们精度高的会用有控制系统的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可能保证的方法如下:
需要定位销与孔有合适的配合。

谢谢,刚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