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吸盘可以用来吸瓷砖?

楼主(2020-03-12):
请教各位大神,如果是我们装修家庭用的普通瓷砖,用什么吸盘可以给完全吸住。
以前有接触过吸LED面板的,用的是日本妙德的吸盘,那种主要是要求不带静电,不知道吸瓷砖有啥要求没。
瓷砖重量跟大面板的LED屏幕应该差不多,都在5kg左右。

网友:
瓷砖主要是表面有一层细灰,需要先清理掉。表面没有凸起花纹的,普通吸盘就可以

网友(点评):
感谢魍神点评

网友A:
表面平整的瓷砖,用普通吸盘就可以抓取,不涉及什么静电要求。如果是表面有花纹的瓷砖或者抓取的是瓷砖背面,可以考虑用材质较软的聚氨酯吸盘或者海绵吸盘。目前我推荐给客户的是瑞典 PIAB:

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1. 如果是瓷砖工厂抓取(装盒、码垛),由于现场环境不算好,粉尘多。真空系统需要配好真空过滤,并且必要的时候在气路中增加吹气功能,以便保护发生器及相关阀门;
2. 聚氨酯或者海绵吸盘抓取粗糙面时,会因为磨损导致吸盘寿命缩短,注意定期更换。但如果用吸盘是一周或者一天一换,需要考虑换好一些的产品。

网友B:
|ahway发表于 03-12 11:50表面平整的瓷砖,用普通吸盘就可以抓取,不涉及什么静电要求。如果是表面有花纹的瓷砖或者抓取的是瓷砖背面,可以考虑用材质较软的聚氨酯吸盘或者海绵吸盘。目前我推荐给客户的是瑞典 PIAB:

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1. 如果是瓷砖工厂抓取(装盒、码垛),由于现场环境不算好,粉尘多。真空系统需要配好真空过滤,并且必要的时候在气路中增加吹气功能,以便保护发生器及相关阀门;

2. 聚氨酯或者海绵吸盘抓取粗糙面时,会因为磨损导致吸盘寿命缩短,注意定期更换。但如果用吸盘是一周或者一天一换,需要考虑换好一些的产品。

单层吸盘吸力不足,而且这种有凹坑的平板上面用单层的吸会有漏气的现象,最好是用双层吸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层吸盘吸力不足,而且这种有凹坑的平板上面用单层的吸会有漏气的现象,最好是用双层吸盘。

吸盘抓取力和吸盘有效吸附面积及系统真空度有关。
漏气是因为吸盘唇边泄露导致,双层波纹或多层波纹吸盘有助于高度补偿,但密封需要靠吸盘的材质、更薄的唇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平整的瓷砖,用普通吸盘就可以抓取,不涉及什么静电要求。如果是表面有花纹的瓷砖或者抓取的是瓷砖背面 ...

谢谢大神回复,学习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层吸盘吸力不足,而且这种有凹坑的平板上面用单层的吸会有漏气的现象,最好是用双层吸盘。

感谢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