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翻盖如何加缓冲

楼主(2020-03-12):
翻盖

翻盖

翻盖里面有一个活动的弹簧件,扭力弹簧将翻盖打开的时候,会发生撞击,整个声音比较响,不影响使用,就是听着感觉没有质感。内部空间小,整个翻盖的厚度为17mm,想请教大家,怎么减少声音,让翻盖更柔和

网友:
垫些胶皮可以不

楼主:
垫胶皮也可以,就是想美观一点,做的是外壳

网友:
加阻尼啊

网友A:
1. 增加旋转阻尼器
2. 增加减震块
推荐美国ACE

楼主:
旋转阻尼吗,感觉有点大放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增加旋转阻尼器
2. 增加减震块
推荐美国ACE

谢谢推荐

网友B:
笔记本电脑转轴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电脑转轴参考下

这个是定位的那种阻尼吧

网友(点评):
不是定位。就适合你的

楼主:
这个旋转阻尼怎么选型,扭矩选小了,怕没有缓冲作用,大了怕翻不起来,有用过的吗

网友C:
楼主可以选用蝶形弹簧,我们汽车内饰的扶手铰链就是采用这种弹片组合式的阻尼器。

网友D:
可以考虑用O型圈代替弹簧,有一种保温杯(膳魔师)就是这样的结构,使用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选用蝶形弹簧,我们汽车内饰的扶手铰链就是采用这种弹片组合式的阻尼器。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用O型圈代替弹簧,有一种保温杯(膳魔师)就是这样的结构,使用效果很好。

这个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选用蝶形弹簧,我们汽车内饰的扶手铰链就是采用这种弹片组合式的阻尼器。

啊有图,淘宝找不到,尴尬了....

网友(点评):
碟形弹簧

网友:
弹簧的选择是个问题

网友E:
盖子内部加配重

网友F:
Thermos的开盖感觉不是特别好,楼主可以参考新能汽车的上充电插座的开盖(如巴斯巴的充电插座),手感感觉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盖子内部加配重

加配重是不是变相调节弹簧力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Thermos的开盖感觉不是特别好,楼主可以参考新能汽车的上充电插座的开盖(如巴斯巴的充电插座),手感感 ...

用的是旋转阻尼吗,我去看看

网友G:
你这个好像是打印机上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好像是打印机上盖吧

只是长的像吧

网友:
加胶垫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 难点是你要想办法怎么把胶垫弄得看上去高大尚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配重是不是变相调节弹簧力的意思

网友(2021-07-12):
某宝或者阿里上有很多类似标准件,买几个样品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