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扭距计算。

楼主(2020-03-12):
有大神会算液压马达的扭矩吗?液压马达扭距计算。

网友A:
不知这个可不可以说明白

网友:
扭矩等于力和力臂的乘积,国际单位是牛米N·m,此外还可以看见kg·m、lb-ft这样的扭矩单位。
扭矩的最高指数在发动机转速相对比较低的情况下能够达到,就说明这款车的发动机工艺较好,力量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这个可不可以说明白

现在就只知道液压系统的压力是200bar,需要的马达在100转每分钟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就只知道液压系统的压力是200bar,需要的马达在100转每分钟

这样是不是算不出来他的流量和扭矩

网友:
了解一下 压力差 和排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只知道液压系统的压力是200bar,需要的马达在100转每分钟

要知道一下马达的排量是多少,给的条件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知道一下马达的排量是多少,给的条件太少了

如果需要带动100kg的重量运动,链轮的半径是46mm那他的扭矩最小是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带动100kg的重量运动,链轮的半径是46mm那他的扭矩最小是多少呢?

链轮?是提升还是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轮?是提升还是旋转?

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