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回特性是什么,有没有直观的动图有助于理解

楼主(2020-03-12):
quick return 和 quick forward 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刨床就是急回机构

网友:
牛头刨和往复锯都是典型的「退刀」急回——这样可以节省加工时间

农村某些舂米设备是「进刀」急回——可以保证舂米锤落下时的动能,也能让「退刀」时有更多的时间去翻转米团

网友:
一个杆做往复运动的时候来回的速度不一样,去的时候速度较慢,回来的时候速度较快。比如刨床的刨刀就有这个特性。

网友:
进去慢,出来快。

网友:
Quick,两个词组都有,而且都在同样位置,就没有讨论的意义了。

区别,一个是Return,一个是Forward。

度娘:

Return:回来; 回去; 返回; 带回; 送回; 放回; 退还; 恢复; 重现; 。。。 。。。

Forward:向前; 进展; 前进; 向将来; 往后; 。。。 。。。

自己再查查 Quick?

网友:
急回特性是机构在回程的时候速度比正行程快。机械原理的平面连杆机构那一章有详细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