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个吸嘴同时吸附纸张,真空源是用真空泵还是真空发生器?

楼主(2020-03-12):
现在有一个装纸机,一排用来吸附纸张上料,10个吸嘴同时吸附,另外一排用来吸附纸张下料,也是10个吸嘴同时工作,也就是说这个机器同时有20个真空吸嘴在工作,产品是一张100x60的纸张,很轻,吸盘大小约20,采用¢6的气管通气,请问如何才能让真空吸附稳定?真空源是用真空发生器好 还是真空泵好?之前用过真空发生器,同时工作的话太吵,而且设备上还有很多气缸需要勇气,也用过真空泵,真空泵流量需要很大才行,很容易造成中间某一张没吸附到,漏气,然后其他的吸嘴也跟着漏气,产品就掉下来了,有大侠帮忙提点意见吗?

网友:
做个一个类似的项目,用了20多个吸嘴,厂里面气压只有0.5mpa,好像用了两个真空泵和真空发生器一起使用,才勉强吸住了。觉得还是得想办法减少吸嘴的数量!

网友(点评):
有这么多工位,没发减少啊,不然效率提升不起来。你用了的是无油真空泵吗

网友(点评):
你用的是什么真空泵啊,叶片式还是活塞式

网友A:
我们做过,叶片式无油真空泵,配合蓄压筒,这样真空泵不用一直工作。吸头多了,可以考虑多配几个泵和蓄压筒。

网友(点评):
用那种活塞式的无油真空泵可以吗?

网友:
你们选型的时候就没有大概计算一下???工件多重、需要多大的吸力、选用什么材质/类型的吸盘、流量需要多大?然后再决定选择是用真空发生器还是真空泵?设计不应该有依据么?如果能排除前期设计计算没错,就应该分析现场状况,客户工件等因素,再反推选型计算。

网友:
真空度需要考虑泄漏量,增大安全系数,真空发生器产生的真空度一般比较小,上面接的吸盘数量也不能过多;要保证真空度稳定还是用真空泵合适。

网友(点评):
真空发生器用在吸嘴数量少的情况下还可以,吸嘴多了就必行了,用气量很大的

网友B:
1.首先要保证总气源足够 2.在关键工位可以增加储气罐 3.为了可靠抓取物体(避免漏气而掉落),可以考虑:SMC的真空辅助阀 (即使没有工件,也可抑制真空压力的降低)或海绵吸盘。

网友:
1.是否影响其他气动元件工作需要计算流量,但是一般推荐真空原件走单独的气路。
2.并联多个吸盘确实存在某一个吸附不牢影响其他吸盘的情况,建议增加真空发生器数量,我做过吸附泡沫盒的产品,四个吸盘配四个真空发生器。
3.sf-1224提到的真空辅助元件只看过样本,但是没有实际的使用经验,如果可以分享一下实际使用效果如何就太感谢了。
4.关于吸盘的选择,选用合适的吸盘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当地的SMC代理如果提供上门演示服务的话,可以让他们带一整套吸盘过去,试一下哪个最合适。
以上。

网友C:
1)这家伙550瓦(500块左右?)就够二十个20直径的吸盘在很短时间范围内拎起来纸张纸板。
2)真空开关(阀门),要尽量靠近吸盘;真空开关之前的管路,尽量加粗。

3)开真空闸门的时机和吸盘接触纸张的时机之间的时间差,要认真调试。

4)上面的做到位了,你就应该能看见,其实上下料的时间完全可以岔开。又不是一秒两秒的时间差,只是几分之一秒而已。

5)一样直径、一样尺寸的吸盘,软硬度不一样。。。主动去打奔儿纸张的热情不一样。

6)。。。 。。。

网友(点评):
老哥你是行家,这个气泵是一直打开的,还是启停通断的

网友(点评):
可以加下你QQ吗 ,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首先要保证总气源足够 2.在关键工位可以增加储气罐 3.为了可靠抓取物体(避免漏气而掉落),可以考虑:SM ...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1)这家伙550瓦(500块左右?)就够二十个20直径的吸盘在很短时间范围内拎起来纸张纸板。

2)真空开关( ...

n年没用QQ了、、、

这个泵,是极其普通的交流电机带动的,不允许频繁启停。

而这个泵,使用时,不管启停那档事儿,只管一个劲儿地吸气。

换句话说:嫌他吵?可以踹到门外去,只要把真空用管路(跟吸气口公称直径一样的)拉进来就行。

如果需要放在设备附近,出气口装上消声器,也能减少不少噪音。还不够安静?通风口用无纺布遮挡的专用铁皮柜里关着,还有人敢说吵,那人有点神经。

那,真空的开关怎么办?

两套各10个吸盘,只需要两个阀门。但,必须是能痛痛快快关闭痛痛快快开启的阀门。

这么多的吸盘同时启停,我都是自己造的阀门。很便宜实用。

关键是:

1)阀门儿喉咙的流量得足够;(那老些吸盘还没接近纸张时,会吸进去很多空气的)  ---------------至关重要!
2)泵到阀门儿的管路内径,最好跟泵的吸气口直径一样;(泵到阀门儿之间的负压值能得到保证)
3)阀门儿到吸盘的距离越短越好。不知你这10个一组的吸盘,相互间距是多少。。。反正,你别让两三个吸盘可劲儿地吸吮,死老远处的家伙没劲儿嘬。尽量让每个吸盘到真空阀门而的距离相近就了了。

春节前,我还有个设备单元用12个20mm吸盘,同时还用漏气一塌糊涂的真空输送皮带线段3个。550瓦,足够用了。

网友(点评):
要不要在每个吸嘴前安装负压表来检测真空值啊?就是不然怎么知道有没有吸到纸张,有个负压表可以检测,但是那样的话负压表又太多了,不知道要不要

网友(点评):
可以加下你微信吗?我想请教一下细节

网友(点评):
微信,给你也没用。我老婆发过来的,我都没工夫看。。。

网友(点评):
分纸张,不怕吸不到,顶多调试一下。你应该担心的,是吸两张三张的。。。

网友(点评):
那个真空阀门你是怎么做到啊,还有就是,要是所有吸盘都吸附有东西,那岂不是说所有真空管道被堵死了,这个对鼓风机不会有影响吗?你电话多少,方便留一个嘛,比较急请教

网友(点评):
还有个问题就是 纸张有无的判断,这个用负压表检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过,叶片式无油真空泵,配合蓄压筒,这样真空泵不用一直工作。吸头多了,可以考虑多配几个泵和蓄压筒 ...

没用过活塞式的,叶片式的好维护

网友:
试试看鼓风机+先导式电磁阀

网友(点评):
鼓风机是吹吸两用那种吗?你说的是先导式电磁阀 是哪种?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在吸盘处加装真空止回阀,这样就可以避免个别吸盘没吸上,导致漏真空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C:
n年没用QQ了、、、

这个泵,是极其普通的交流电机带动的,不允许频繁启停。

只有100x60的纸张,不需要多大的劲儿去吸。我,12个吸盘,5个吸盘下面没纸张,剩下的7个,照样吸得很稳。

纸张吸附用真空,没考虑过泄露带来的影响。

如果还真没有全吸上来,那八九不离十,不是真空度的问题,而是吸盘在纸张上的吸附位置问题,而是吸附之前吹松和剥离纸张之间的亲和力(静电、油墨等)这事儿有问题。

纸张的分料,看似简单,网上也有一大把说道。

但,不同长宽比、不同厚度、不同挺度等,玩儿法大同小异,而就那么点“小异”,如果不是十几几十年跟纸张相关的设备打交道的,只能多试机调试。

我玩儿纸张十来年了,从没担心因为机械设计问题导致吸不到纸张。顶多换一个再高一个单位功率的鼓风机。

玩儿纸张,我只担心吸上来的不是一张。

网友(点评):
那请教一个问题,我吸嘴并不是10一个为一组,而是2个一组,总共有5组,分别用在不同的工位,那是不是说就需要5个阀门控制他的通断?还有就是全部吸牢靠的情况下,这个鼓风机是不是相当于进气口堵住了?会烧掉吗

网友(点评):
你这个阀门是怎么做的?

网友(点评):
你好,你好在吗,那个阀门怎么控制呢,有点想不通

网友(点评):
我微信15899755372,请教下

网友(点评):
正在给你写东西呢。。。等一会儿。。。阀门怎么控制?阀门就是开和关啊。。。

网友(点评):
那阀门全部都关闭的时候,是不是鼓风机已经被堵住了,设备长期这样运行,鼓风机会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100x60的纸张,不需要多大的劲儿去吸。我,12个吸盘,5个吸盘下面没纸张,剩下的7个,照样吸得很稳。 ...

你这个阀门是怎么做的?

-- 别笑话这玩意儿够土的。。。能用就行!

“那请教一个问题,我吸嘴并不是10一个为一组,而是2个一组,总共有5组,分别用在不同的工位,那是不是说就需要5个阀门控制他的通断?

-- 1)多个工位同一个动力源需要多少个阀,就看动作顺序或周期内时间比,还有相对距离了。
        上图的阀门呢,好多个工作点一起干活时统一开关用的。
--2)如果,每个工作点的吸盘就加一个气动阀门,淘宝价,每件60块前后,还不知道好不好用。。。我这里,就丢弃着三个。。。

“还有就是全部吸牢靠的情况下,这个鼓风机是不是相当于进气口堵住了?会烧掉吗?”

再贴出这个图片。。。自己看看,哪个部位是干啥的。。。 抽真空用的进气口全堵住,又没堵住网格栅罩,又没抱捂电机散热片。。。。。。

网友(点评):
那我问卖鼓风机的,他们怎么都说,进气口堵住,电机会烧啊?设备一天10小时运行,也就是相当于进口气要堵上10个小时,这样会烧吗?

网友(点评):
你的阀门我看懂了,就是用一个气缸推动一个活塞堵住出气口,很不错,实用。只是你的阀体是机加工的吗?零件数也不少啊,加起来成本也要上百块吧?淘宝卖的的确是六七十一个

网友(点评):
阀门儿,要看流量的。。。

网友(点评):
你的阀门成本也不低呀看上去,是机加工零件吗

网友:
09年注册到现在,我还真的不记得在这里求助过问题。。。我是07年年底才开始正式把典型文科出身的自己扔进这个又苦又累又好玩儿的机械设计圈子里的。

不问不求助,怎么弄?

比如,楼主这种求助课题,又不是花几千块钱,也就是不到五百块钱买实际东西亲手测试。。。
都三天了。。。快递早该到了。。。

网友(点评):
老哥您有经验啊,请教下,少走弯路啊。你用的那个鼓风机 长时间堵住进气口真的没事吗?我问了卖鼓风机的,怎么都说会烧,我郁闷

网友(点评):
我是用了十几年了,带着玩意儿的设备也卖了不少了。。。这玩意儿,进气口,不堵着用,我就不会买它了。

网友(点评):
好吧,谢谢啊,麻烦了,你的阀门这样做 成本比那种电磁阀要高啊 看上去

网友(点评):
1)你自己忘了首帖里是怎么说的。。。2)感觉你还没去考虑流量的保证。。。3) 你应该没用过60块钱的真空阀。。。

网友:
这里的最大吸压是啥意思?这是原厂贴出来的。。。

只是,好几天才吸一吸啊的参数???

你问的是谁啊?

网友:
楼主应该自己先理清工序、并且,共用一个动力源的多工位,在设计时就应该不择手段地错开“伸手要”的时间点。几十个毫秒的错开,却别就已经很大了。

网友:
Cavalier_Ricky 大侠已经说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我也来凑凑热闹。
按照楼主的描述,猜想可能是印刷行业印后设备的配页机。按照这个猜想,说一下个人的见解:

印刷行业,进口品牌的一些机型(印刷机、配页机等)有采用真空发生器替代电泵,或者直接使用真空发生器控制系统。比如Roland:
配页机每个模块均使用一个真空发生器:

四色印刷机模组使用集中式真空发生器

印刷机真空系统:

在国内,绝大多数设备厂商采用机械式的电泵或者风机,有时还采用两用泵(吸吹一体),常见的有:
好利旺ORION

贝克Becker:

由于电泵无法频繁启停,配套的还需要高速电磁阀门。加上噪声、震动问题,很多设备配套较长的真空管路,但这样又可能导致电泵功率被迫加大,能耗增加。加上泄露点增多,真空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出于节能的考虑,国外、国内很多有条件的工厂使用真空发生器替代电泵:
印刷机上料端使用发生器组件替代电泵

真空发生器替代Orion电泵

真空发生器替代Becker电泵

正如Cavalier_Ricky 所说,上纸最大的问题是在于真空不稳定,或者一次抓取多张纸,因此需要考虑好吸盘选型并解决纸张分张的问题。
如果想省钱,那就选用电泵或风机,配合流量较大的真空电磁阀。
如果想节能,那就选用真空发生器,配合齐备的正负压过滤产品。

网友(点评):
普通的真空发生器不行,耗气量太大了,我试过每一路吸嘴配一个真空发生器,结果吵得要死,整体气压降低,又造成真空值跟着下降,很不稳定

网友(点评):
真空发生器,就是顺风车。花钱买油开车的不高兴,免费搭车的高兴。。。

网友:
用逆止阀可以防止一个吸嘴漏,却又吸嘴都跟着漏

网友:
看真空流量,建议采用真空泵可靠点

网友:
用的哪种真空发生器?我们这用的直线型真空发生器,也没感觉有多吵呀

网友(点评):
就是直线型的 两边插管的那种,或者铝合金四方本体CV-15那种,多了一起就很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这家伙550瓦(500块左右?)就够二十个20直径的吸盘在很短时间范围内拎起来纸张纸板。

2)真空开关( ...

我们就是用这东西吸透气的海绵

网友(点评):
呵呵,要是用真空发生器来吸,那玩意儿得多大块头?

网友(2020-05-04):
我现在做的项目,瓶盖包装,每次同时100个吸盘吸瓶盖,用的真空泵,储气罐,5路电磁阀控制,利用电磁阀间隔控制,分组检测达到吸稳,检测漏吸的目的。

网友(点评):
你真空泵用什么样的,多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