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层TPP“怎么解释

楼主(2020-03-12):
最近在学习建筑保温隔热相关知识时,看到“涂层TPP"这个名词,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材料?还望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A:
Triphenyl Phosphate 醚酸三酚酯

网友B:
对于保温隔热层材料学习,需要连接它的特性,比如,导热系数与熟悉的材料做对比去学习,也不容易遗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iphenyl Phosphate 醚酸三酚酯

涂层是啥意思?这种材料是不是对成型的要求很高,是不是很贵,网上很少有这种资料,有没有相关资料分享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保温隔热层材料学习,需要连接它的特性,比如,导热系数与熟悉的材料做对比去学习,也不容易遗忘。

大佬分享点资料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