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这种传动方式吗?

楼主(2020-03-12):
这种结构的链轮计算从哪些方面考虑,与常见的两个链轮连接传动一样吗?

网友A:
都是一样的,链条的线速度只有一个,然后转化为链轮转速,链轮齿数不一样,转速就不一样。

网友:
这样可以,但是要注意避免受力链轮齿数过少导致跳齿断齿的情况

网友:
启停那会儿,考虑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一样的,链条的线速度只有一个,然后转化为链轮转速,链轮齿数不一样,转速就不一样。

对,同一条链,线速度是一样的,链轮转速根据链轮半径不同而不同。

网友:
这种传动方式在包装设备上很常见的。一个动力输入,多个动力输出。

网友:
链轮包角很重要

网友B:
一带七,一个张紧,启动及运行扭矩较大,考虑链强度及张紧力度,防链损及跳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一样的,链条的线速度只有一个,然后转化为链轮转速,链轮齿数不一样,转速就不一样。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带七,一个张紧,启动及运行扭矩较大,考虑链强度及张紧力度,防链损及跳齿。

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带七,一个张紧,启动及运行扭矩较大,考虑链强度及张紧力度,防链损及跳齿。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