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中心距是否一定要圆整到优先数系?

楼主(2020-03-12):
我现在齿轮中心距是291,是否一定要就近圆整到优先数系,或者说一定要圆整到5的倍数?

网友:
没有人回答,我就谈谈我的看法。我认为没必要,就像图纸,有些数字按理说(国标规定)机械中是不允许使用的,但是,现在,41,19,17之类的数字满天飞。测绘的时候为了达到需要的中心距不得不采用变位齿轮。为了达到标准中心距而采用变位,个人觉得没必要,没看到过这方面的专门论述。仅供参考。

网友:
通用圆柱齿轮减速器的中心距a参照GB/T 10090-88的规定采用R20(R40)优先数系值,见表1表1 中心距系列63 71 80 90 100 112 125 140 160 180 200 224 250 280 315 355 400 450 500 560 630 670 750 850 950 1060 1180 1320 1500
这只是个参照,手册上介绍的都是固定的,而实际工作当中都可以活用,没有固定的模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只要各项技术参数满足要求,不一定非要去凑。

网友:
就291好了  可以通过齿轮变位来调节中心距

网友:
系列化的目的是可以选用标准化量产齿轮,对降低制造和日后的维修成本有利,仅此而已。在实际设计中,齿轮中心距往往受到结构限制,的确没可能机械地套用数系标准。例如:汽车设计中,追求有限空间中乘员舒适性。轮廓尺寸确定后,尽量争取乘员空间,机械结构越小越好。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变速器齿轮轴中心距能小则小,绝不会去凑数系。所以,在具体项目或产品中,如果没有明确合理的要求,没必要为了凑数修改结构尺寸。但如果既有资源条件下,某个尺寸可以更快,更低成本,倒是要好好评估的。

网友:
不妨把参数贴上来,加工中变位很方便。感觉没必要圆整到优先数系,可以就近圆整。

网友:
不想变位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