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纹紧固胶的使用规范

楼主(2020-03-13):
各位大佬,如附件图片所示,为什么不能把螺纹胶涂在螺纹孔内,这样还方便装配一些啊。连接件材质为铝合金,这个和一般钢件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自己做个试验研究研究看看。涂在内孔和涂在螺丝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螺丝是标件,可以流水化生产,只需要在流水线上加个过胶的步骤就好了,简单方便实用而且便宜

楼主:
大神,我这个是通孔,你标注的是盲孔,这俩涂胶方式应该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2020-04-13):
个人感觉应该是为了不溢漏,抹在螺丝上用多少就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