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关于螺纹标注的基础问题。

楼主(2020-03-13):
       各位前辈好,我想请教一个关于螺纹标注的基础问题。

       如果是正常的两分、四分、六分、一寸那些大小的话我就给它标 R½、R1、R3/4或者G1、G½。现在要设计一个内径是44mm的零件,孔要加工螺纹与另一个零件配合,但是我不懂要怎么标注。假如是要普通的螺纹(M),正常肯定是M10、M8、M6。但在这个零件又应该要怎么标注啊?

       这个问题我总结了一下就是:正常来说一般是先确定螺纹,再根据螺纹来确定孔大小,这样就可以正常标注螺纹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孔确定,再来根据这个孔来选择螺纹,这样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去标注了。就是说不知道要选什么螺纹赋予这个孔,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标注。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是否应该先确定连接方式呢?螺纹孔是完全贯穿吗?还是其他?用螺栓只是为了固定吗?

网友B:
选择小径最接近44的常用螺纹

网友C:
如果44的孔不能有任何改动的话,建议钻M48X3的螺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应该先确定连接方式呢?螺纹孔是完全贯穿吗?还是其他?用螺栓只是为了固定吗?

连接方式肯定是螺纹;不是贯穿;也不是螺栓;是一个要机加工的零件需要加工螺纹,来跟另一个有螺纹的零件来连接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小径最接近44的常用螺纹

如果是英制管螺纹也是选择接近44的尺寸标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44的孔不能有任何改动的话,建议钻M48X3的螺纹即可。

改是可以改的,接近这个数值就可以了;请问为什么是M48X3的螺纹?这样选择的依据是什么?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英制管螺纹也是选择接近44的尺寸标注吗?

你这个用不到 管螺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英制管螺纹也是选择接近44的尺寸标注吗?

1 1/2小径44点多

网友D:
看情况,如果是连接通水,通气等是要密封的,选择管螺纹,锥管螺纹,或者管螺纹。如果连接结构件就选择公制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情况,如果是连接通水,通气等是要密封的,选择管螺纹,锥管螺纹,或者管螺纹。如果连接结构件就选择公制 ...

好的,尺寸呢?要怎么选择啊?现在孔确定了,就是不知道螺纹的尺寸应该给什么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1/2小径44点多

嗯,我查手册了。

网友:
还是看你用途,如果就是连接两工件,用M45*1,若果连接旋转接头或者密封件就R1 1/2" 底孔44.8(Rc1 1/2")

网友:
向44mm 的螺纹靠近

网友E:
LZ想说的意思是不知道孔是44还是螺纹是44对吗?你直接标注M44就行了,如果要考虑导程和旋向可以另外标注。
这个M44指的是螺纹大径,也就是公称尺寸.
另外我们攻螺纹的时候,是先预钻底孔(小于44),在进行攻螺纹。

网友:
定制件直接标M44就可以,反正你是配合用的.加工厂看的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想说的意思是不知道孔是44还是螺纹是44对吗?你直接标注M44就行了,如果要考虑导程和旋向可以另外标注。
...

现在就是这个零件内径是44mm。然后呢,要跟另一个零件(它也要加工螺纹)用螺纹连接配合。发出去做的话这个44尺寸的螺纹,我不懂要标多大,它不是个标准的。如果要选的话,也不知道选哪个尺寸合适。

网友F:
查手册,先看你需要哪种螺纹。拿普通螺纹举例,你44的内径,你先找到大于44的螺纹底孔,优先选择第一系列的螺纹,然后你就可以标注了,标注MXX 底孔多大多深 螺纹深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手册,先看你需要哪种螺纹。拿普通螺纹举例,你44的内径,你先找到大于44的螺纹底孔,优先选择第一系列的 ...

好的,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