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直转盘的复合转动的传动结构请教大侠

楼主(2020-03-13):
请教各位机械大神,这个视频中的最后收卷的转盘传动结构会是个什么样的方式?
四工位的转盘转动,同时有两个工位的气涨轴要独自转动。如果是我每个气涨轴都安装伺服电机的话,那转盘换工位转动的时候电机接线怎么解决?我看了好几个类似的机器视频,我个人感觉会不会是电机通过可分离的卡盘和气涨轴连接,但是看到视频里在转盘转换工位的时候,气涨轴也在转动,那岂不是收卷轴的电机也要转动? 然后图片中红圈里的是什么装置?会不会是这个在做动力输出?
第二个链接是截图的那个视频
因为要做一个类似的转盘机构,查了一些资料就是没把传动部分弄明白,所以特来社区请假大神们,请见多识广的前辈们不吝赐教,指点一二。也请机械同行们讨论指点,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电磁滑环解决供电,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滑环解决供电,成吗?

这个没用过,不知道伺服电机能不能接滑环。还有就是成本有点高用四个伺服电机的话

网友:
一、驱动电机主轴没有随圆盘旋转电机主轴与收料轴之间靠锥套连接传动,收料轴为气胀轴或者机械式胀大轴。
二、驱动输出在圆盘的圆心,再由皮带传到视频可见旋转臂上面,当气缸伸出顶紧时带动了手料轴。
三、截图为气缸,结构一作支撑;结构二作传动的辅助作用。
从视频分析,结构一的可能性大,没有实际接触过类似设备,只有靠猜测,也不知对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