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这是什么类型的油封?

楼主(2020-03-13):
这是什么类型的油封?

网友A:
看起来像骨架油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骨架油封

好像就是骨架油封。

网友:
骨架油封外面套了个异型套?

楼主:
没有查到这种型号的骨架油封啊?  而且这是一体的  是不是什么组合油封啊?

网友(2020-08-03):
这个就是组合油封

网友:
组合油封,找油封的老板咨询下,
便宜么直接买,贵的话试试能不能普通骨架油封加定做的油封套子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