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T型运动平台怎么设计

楼主(2020-03-13):
如题,需要这么一款T型2轴平台,,因为有悬臂轴,咨询了几个厂家,也没啥靠谱的,想着自己设计,领导的意思是,还是找专业的厂家定做。
有过类似经验的大侠吗? 这个机构有什么难点吗?或者推荐几个靠谱的品牌也行
记得论坛力有个帖子 悬臂3米负载800KG,我这个需求应该是小意思了吧,怎么厂家都说挺难的

网友:
但看这图感觉是有点难,还是找专业的厂家帮你解决吧

网友:
等悬臂梁了解下

网友:
你这个Y轴悬臂两米多这么长,要保证悬臂刚度足够不变形的话,这一部分的材料会很重,X轴的导轨和电机型号就要选的很大。建议你列出数据计算一下。

网友:
和这个结构 类似吧

网友:
Y轴不是有一个支撑吗?怎么是悬臂呢?

Y轴的选择刚性大的材料,全部负载上去后不会不变形,需要计算。

网友:
什么精度工况是什么。要是没什么精度要求应该可以,专业厂家不给做是因为这个利润低,还有就是你这运动轨迹是什么,要是加速度大肯定没人敢接。你这行程已经是2米了在加限位缓冲就得2.3米,我算了一下确实没什么厂子想接这活

网友:
这有什么难的。除了工作台自己设计以外,电缸都是自己选型的。电钢的品牌有很多,你找一个你需要的厂家,你告诉销售你的需求,他会帮你选型的。

需要注意的是,1.得考虑你的负载大小     2.还要考虑倾覆力矩的影响,你的形成很大,这个你算一下力矩大小,让销售选型就行了。

至于变形的问题:在X方向的电钢的滑块上要设计悬臂梁的支撑,可以选用铝型材拼接,加上加强筋,在50kg变形不会很大。

网友:
这个我可以做

网友:
悬臂那么大,能稳吗?

网友:
Y轴最好两端支撑,这样制造难度会降低很多

网友:
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也看到你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