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齿轮式同步带装起来之后运行一直有吱吱声怎么解决

楼主(2020-03-13):
8M同步带,皮带宽200mm,主从带轮齿数30

网友A:
是不是装配的太紧了,先稍微调松一点,看看什么情况?

同步带与同步带轮没有配合好,也会出现这种声音。

网友B:
齿型不配套?还是说不平行

网友:
这块板 是不是装的有问题

网友C:
1、过紧或过松
2、两轴不平行
3、两轮不同步

网友:
同问,我上个月装的东西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1.可能是同步带张紧力不合适。选择同步带时可以计算一下张紧力,在两轴中点位置下压一定距离,得到的压力去和理论压力比较,可以得到合适的张紧力。
2.可能是两轴平行度不够导致的问题。
遇到比较常见的原因是这样的,可以两方面都尝试一下。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装配的太紧了,先稍微调松一点,看看什么情况?

同步带与同步带轮没有配合好,也会出现这种声音。

调松了也是会有声音,从新装了三四遍了各个地方都注意了还是有声音,应该不是装配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型不配套?还是说不平行

齿形是对的,8M的带轮和皮带这个可以确定的,装好用水平仪测了水平度也没有问题

网友D:
是不是擦边了?没有的话换条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过紧或过松
2、两轴不平行
3、两轮不同步

1.松紧都试了,越紧声音越刺耳除非调的很松很松声音会小点。2,装好用水平尺测了是水平的。3.两轮不同步到没有仔细观察到,我明天再仔细看看,没有跳齿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擦边了?没有的话换条皮带

是有点擦边,这种擦边经常遇到没有这种明显的吱吱声啊

网友E:
同步带偏到一边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步带偏到一边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现在是有点跑遍,之前装的也会出现跑遍不会有这么明显异响,请教一下这种一般怎么调,调从动轮感觉也不能一直控制带轮不跑遍啊,难道过一段时间就要调一下,设备在客户那有点不现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形是对的,8M的带轮和皮带这个可以确定的,装好用水平仪测了水平度也没有问题

同步带和带轮是同一家的吗,之前也遇到过这个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后来我们都是配套买的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在两家买的,那下次定一家的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有点跑遍,之前装的也会出现跑遍不会有这么明显异响,请教一下这种一般怎么调,调从动轮感觉也不能 ...

尽量要保证主动轮,从动轮平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松了也是会有声音,从新装了三四遍了各个地方都注意了还是有声音,应该不是装配问题了

不要用健,改成涨紧套

网友:
可能出现的情况有下:
1、皮带轮表面因沾有沙粒等脏物;
2、使用过的皮带反向安装也会导致皮带发出长声尖叫或刺耳噪音;
3、辅助机构驱动装置装配不当而引起的。
楼主这种是传送带式的输送线,为啥不直接用平皮带式,整条用同步带,成本高,而且装配调试困难!

网友:
金属摩擦的那种吱吱声吗?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皮带与轮子摩擦的声音

网友:
看图片皮带上边松,下边紧,皮带张力太松?带轮宽度与皮带宽度是否合理?有没有间隙?

网友:
你这个结构有问题   皮带张紧呢   整个皮带给人的感觉就是硬装上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过紧或过松
2、两轴不平行
3、两轮不同步

建议先拆掉同步带,听听有没吱吱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先拆掉同步带,听听有没吱吱声

为什么我会觉得你说得好有道理

网友:
半径小了

网友:
8M同步带需要较大的张紧力,马达处结构不稳定,运行时加减速时会振动,要加强筋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