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TOOLBOX拉出来的螺栓靠近螺纹孔没反应了?

楼主(2020-03-13):
以前都是推断出规格,还可以选择面。
不知道为啥这次的不行呢。

网友:
拉出螺钉后,螺钉配合不了还是什么意思?没反应是什么意思?要不重启下看看。

网友:
因为方向不对,这个方向与螺栓方向不一致。

网友:
先把螺栓的方向摆正了再想办法往空里边装

网友:
长孔不行吧,我的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