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咬边现象的纠正方法

楼主(2020-03-13):
咬边是焊接中较为严重的表面缺陷,会造成应力集中,严重时会产生裂纹而裂断。他主要是由于焊接工艺参数选择不当,操作工艺不正确,而在母材上产生沿熔合线方向的沟槽或凹陷。故而在操作中较难克服,要求焊工在焊接操作中要严格注意焊接工艺参数,并能较好的观察熔池的熔化情况,保证足够的焊条摆动停留时间,对焊工的操作技能要求较高。依据多年的教学和焊工培训摸索的经验,介绍几点在焊条电弧焊接操作中防止咬边的窍门。
坡口加工
1、常见的问题:
在对接焊中,无论是V形坡口、U形坡口还是X形坡口,这些坡口加工时在坡口与工件表面都会形成一条尖锐的棱边,焊接时大家都会以这两条棱边为停留的参考,用于保证焊缝的直线度,而在初学时,焊条摆动到该位置时,尖锐的棱边会很快熔化,而熔化的焊条金属不会很快填满母材的缺损,如果分不清熔池中的金属和熔渣,就无法保证焊条在此处的停留时间,势必会产生咬边。如果在两侧停留时间过长,容易造成焊缝过高,同时由于焊条在两侧停留而造成两侧温差较大,焊缝表面的焊波粗大,影响外观质量。
2、解决措施:
可以在坡口的棱边端部用磨光机修磨出一条1×45°的一条倒棱,使其形成“缓冲”,这样可以减缓坡口端部的熔化速度,避免产生咬边,同时可以缩短焊条在焊缝两侧的停留时间,解决由于停留时间过长而导致的温差过大,焊波粗糙的问题。
焊条摆动及运条角度
1、常见问题:
1)焊条摆动时在两侧停留的位置的选择对克服焊缝咬边有很大的影响,如果焊条停留在坡口的边沿,会因坡口边缘母材金属较为尖锐容易形成咬边;如果停留在坡口外侧的母材金属上,就能够因为待母材金属熔化而相应的变厚,使得母材与焊条金属熔化速度基本一致而减小产生咬边的可能性,但这样无法控制焊缝的宽度,导致焊缝的宽度及宽度差超标,影响焊缝的外观及成形质量。
2)对于很多的初学者来说,焊条摆动时,由于对焊条的电弧及焊条的角度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故而在摆动过程中容易手和手腕一起摆动,使得焊条的电弧容易往一边吹出,焊缝金属一侧高,一侧低,低的一侧就容易形成咬边,焊缝的成形也较为难看,质量较差。
2、解决措施:
1)可以让焊条摆动时在坡口的边缘处短暂停留,然后摆动到另一侧坡口边缘也做短暂停留,再继续往前进行摆动,在摆动到另一侧焊缝边缘做停留时,焊缝的熔池与前一熔池的外侧宽度一致,同时要盖住前一熔池的四分之三左右,以保证焊波的细腻。同时焊条金属一直保持熔化的高温状态,而母材金属有相应的冷却时间,温度较低,熔化的焊条金属就能很快将原有咬边处迅速填满,这样可以有效的解决咬边问题。同时焊条在焊缝两侧停留时以坡口的直边为基准,可以保证焊缝的平直;由于焊条在两侧的停留时间变短,焊缝两侧的温差不大,可以使得焊缝波纹细密,外观成形较好。
2)焊条摆动时,焊条应和焊缝形成一个投影的关系,以保证焊条一直在焊缝的中央,摆动时,仅是手腕的摆动,而手不能摆动,电弧由焊缝中央向两侧吹出,避免母材金属流向焊缝中央形成咬边。
正确选用工艺参数
1、常见问题:
在学生的教学中,一般有教师指导,通常不会出现这类问题;而在焊工培训教学中,由于工人师傅多于记件为主,为保证完成工作量,多数人都喜欢用大电流,实质上,电流值过大,容易使得母材金属熔化加快,溶池增大,焊条熔化金属的速度无法及时填满母材棱边熔化的沟槽,焊缝的宽度就已经足够,故而容易形成咬边。
2、解决措施:
依据相关的焊接规范选用焊接工艺参数,在平时的工作中养成良好的质量意识,认真参加各种培训和规范焊接要求。
在实际应用时,应根据各自的情况合理选择。在此,仅提出供大家参考选用,实际工作中还应该灵活掌握和处理问题。
万一存在坡口,造成应力集中应该怎么办?选择豪克能焊接应力消除设备进行应力消除,降低应力集中,去除80%以上的焊接应力,使得坡口变成圆滑过渡,防止裂纹萌生,是再好不过的方法啦!查看

网友A:
认真看了半天最后才知道是广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真看了半天最后才知道是广告,学习了。

干货还是很干哒

楼主:
大家看干货就可以 广告给有用的人看哦

楼主:
消除焊接应力的话 使用山 东 华 云 振动时效设备和豪克能超声冲击设备有效果的

网友(2020-09-17):
焊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