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滚珠丝杆引起机架共震产生噪音

楼主(2020-03-13):
求助于社区各位大神:
      小弟有一机构用步进电机+滚珠丝杆(C5级)驱动,机构本身放于地面时声音很小,但安装在机架上时噪音却相当大,机架本身强度也OK,。请问这是共震了吗,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感谢大神们赐招。

网友:
丝杠的刚性不够?

网友:
上图才能知道实际使用情况,才好分析

网友:
如果排除了机械刚性问题,试试以下方法:从一个帖子里学来的,原贴的网址找不到了。

以下转载:
回复1:hujiaozouqi
          电机问题,这个问题在机械臂上也有体现。 就是低速时候,阻力与驱动的不匹配,速度低了,临近‘动静之间’的时候,系统的阻力系数是变来变去的,不恒定,而低速时候,电机的力矩特性也不稳定,两者叠加,就难以处理,建议楼主调一下电机增益,松下和三菱的有自动调节增益。国产只能手动调节速度环和位置环,建议把增益调低就不会乱叫了。

回复2 lingdu   经常遇到,调增益参数就好了,不过也遇到客户不接受调整增益参数的,后来尝试把膜片联轴器换成梅花的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把膜片联轴器换成梅花的就解决了,说明跟这个传动有关的零部件,加工和组装有问题、大大的问题。

网友:
放在地上时是啥样的?架上去后又是啥样的?你不说?你得先想到你知道的具体工况,别人是不知道的。

我在这里跟你说我老婆很烦人,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是否存在负载过大,电机和丝杆的导程要考虑是否和负载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