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个传动问题

楼主(2020-03-13):
用电机带一个减速机然后和升降台相连控制升降,现要手轮也可以控制升降,那么如果在升降台另一侧安装同样减速比的减速机,用手轮输入力,能否带动另一侧装有电机的减速机转动?(用手轮时电机不通电)

网友:
总要看到连接方式吧

网友:
满载 是多少啊?

网友A:
只要力气够大,都能带动,我记得带脚踏的电瓶车是这样的
减速比相同,那么相同转速不论是哪一种方式力矩就是一样的,所以考虑阻力,就是两点
一个是齿轮传动效率,一个是电机不通电的阻力矩

网友:
力气大点,手轮大点,应该没事,还是要看多大的电机

网友B:
三思吧,经过减速的机构,反向运动都需要很大的力矩,这得多费电,人得多费力???

最关键的,电机减速机、手轮减速机是什么减速机?会不会自锁?

网友C:
还是要看减速机,如果是蜗轮蜗杆减速机的话就自锁了,是摇不动的。其它不会自锁的减速机理论上是可以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思吧,经过减速的机构,反向运动都需要很大的力矩,这得多费电,人得多费力???

最关键的,电机减速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看减速机,如果是蜗轮蜗杆减速机的话就自锁了,是摇不动的。其它不会自锁的减速机理论上是可以摇动。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力气够大,都能带动,我记得带脚踏的电瓶车是这样的
减速比相同,那么相同转速不论是哪一种方式力矩就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