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钣金上怎样做这个伸出项?

楼主(2020-03-13):
向各位朋友请教,这是从其他论坛上下来的,很久以前有一个朋友的问题,但当时没有解决。现在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在钣金上怎样做这个伸出项?我编辑这个特征还不能编辑,不知是怎样做上去的?有知道的朋友帮解答一下。先谢谢!

网友A:
SOLIDWORK有这个功能,有模具库做翻边孔。也可以自己制作特殊的模具。
另外如果不用翻边孔,也可以压铆螺母,TOOL BOX内集成了PEM等标准的铆件,开个底孔用装配的方式加进去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有这个功能,有模具库做翻边孔。也可以自己制作特殊的模具。
另外如果不用翻边孔,也可以压铆螺 ...

这个清楚的,就是在PROE里怎样做不知道

网友B:
成型命令。 英文form.   应该可以做出来。拉伸命令有点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型命令。 英文form.   应该可以做出来。拉伸命令有点奇怪的。

他那个不是用FORM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那个不是用FORM做的

看界面,他这个是老的Proe版本做的,原来的版本,只要增加材料的很多命令都叫伸出项,所以很难判断。

网友:
冲孔吧,proe钣金选项里好像有这个

网友C(2020-11-08):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有这个功能,有模具库做翻边孔。也可以自己制作特殊的模具。
另外如果不用翻边孔,也可以压铆螺 ...

按你所说的这些 这些CREO简单要命 CREO只是拆图方面不大好罢了 毕竟别人是大客户用的 大客户难得会用这么高端软件去实现拆钣金 大材小用 不过新版本CREO7.0也开始多实体了 有点跟上三维软件普遍有多实体结构 一个火箭 华为 三一重工 等航天国内大企业的都用 会差到哪里啊 只不过都不会用的人在搞吧 现在网上免费视频多得要命

楼主(2021-08-15):
引用 网友C:
按你所说的这些 这些CREO简单要命 CREO只是拆图方面不大好罢了 毕竟别人是大客户用的 大客户难得会用这么 ...

CREO7.0也可以用多实体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