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师傅清楚如何配比链条和齿轮转速嘛

楼主(2020-03-13):
想配速比,如何选择求教,谢谢

网友:
问题不明确

网友:
看你需求

楼主:
一分钟25转

网友A:
你需要知道动力源转速以及你需要的转速,这就是你需要的速比;
链条传动是线速度一致,根据算出来的速比,再定一个小轮齿数例如15,就可以算出大轮的齿数;
最后根据大、小轮齿数以及你需要的中心距计算链条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知道动力源转速以及你需要的转速,这就是你需要的速比;
链条传动是线速度一致,根据算出来的速比, ...

谢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