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结构会漏水吗

楼主(2020-03-13):
各位前辈帮我看一下这个结构会漏水吗?如果没问题就外发出去做了,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右边零件与左边零件配合端面能不能再加一道密封?

网友:
我觉得不会漏,只要骨架油封选的合适。

网友B:
1.O型圈没问题,静密封。
2.这个骨架油封肯定不行,使用压力很低的,你压力呢?什么流体?
3.直接用标准的旋转密封吧,压力高的话用组合回转密封。

网友(点评):
翻翻密封样本有现成的应用场景举例

网友C:
极低压力的液体可以封住。油封处的结构有问题。

网友D:
我觉得不会漏,他们楼上的都是坏人,都是骗你小白的。

但话又说回来,信网友真的靠谱吗?假设它漏了,你是不是要追究我的责任呢?但我为毛要负责,我是收你咨询费了?这上面有标过一个尺寸吗?这种图,让我做,过盈量适当,压力合适,它不会漏。没准让你做,尺寸放出间隙了,压力又过大,不漏才怪。

所以,你信我还是信他们,你该肿么办,这是个问题,先想清楚了再说别的。

网友E:
4楼@未来第一站 说的很好了,静密封按标准设计蛮好,转动密封需要考虑液体内压,转动线速度,和什么液体,然后针对的选择密封类型,简单换个油封,很可能出问题。  还有,你这个是示意图,如果管路内内压大,有没有保压设计,都需要你自己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不会漏,他们楼上的都是坏人,都是骗你小白的。

但话又说回来,信网友真的靠谱吗?假设它漏了,你 ...

这个也没什么所谓,是我自己出钱做的,所以才拿出来讨论。就是想试验一下,如果行就最好,不行就继续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O型圈没问题,静密封。
2.这个骨架油封肯定不行,使用压力很低的,你压力呢?什么流体?
3.直接用标准 ...

谢谢你的指教,1.液体的话是轻微腐蚀性溶剂、90℃-110℃自来水、常温自来水;
2.压力现在还不好说,正常没问题的话是0.2-0.5兆帕之间;
3.标准旋转密封是什么?请指教,我是第一次做密封;

网友:
骨架油封一般只密封润滑脂的,压力不能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4楼@未来第一站 说的很好了,静密封按标准设计蛮好,转动密封需要考虑液体内压,转动线速度,和什么液体, ...

谢谢;
压力的话是0.2-0.5兆帕之间,低速旋转,液体是有轻微腐蚀的溶剂以及中常温自来水;按这个条件,普通的油封可以吗?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极低压力的液体可以封住。油封处的结构有问题。

好的,那大概要怎么改进?请指教。

网友(点评):
油封和轴之间,一般是加一个可以更换的套。套和轴之间o圈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零件与左边零件配合端面能不能再加一道密封?

如果是尺寸不大的话,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查的机械设计手册,希望能帮上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压力的话是0.2-0.5兆帕之间,低速旋转,液体是有轻微腐蚀的溶剂以及中常温自来水;按这个条件, ...

我查了一下资料,合成橡胶、氢化丁腈橡胶、乙烯橡胶、丙烯橡胶、全氟橡胶、聚四氟乙烯都可以,0.5mpa已经属于高压了,油封需要特殊结构,可能配装金属肩部,具体需要问供应商提供对应方案。

网友:
还有骨架油封有个缺点,就是时间长就会磨损,可以采用PTFE(高纯度PTFE寿命长)、也可以考虑机械密封。

网友:
看手册,润滑与密封那一章,看你是什么用途,然后就选什么样的密封。

网友F:
为何不用标准旋转接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压力的话是0.2-0.5兆帕之间,低速旋转,液体是有轻微腐蚀的溶剂以及中常温自来水;按这个条件, ...

一般来说0.2-0.5MPa下,骨架密封不适用。当然,你可以问问供应商那边。
另外建议你还要确认下“轻微腐蚀溶剂”到底是什么吧,这个词汇给我的感觉是好大个坑。

网友:
确定会漏

网友G:
这种旋转类的接头,最好是不要自己加工制作,精度不易掌握,密封圈的选用也需要多次试样,第一次肯定不会成功;
选用标准件,能省不少的事儿!
比如这种水电路滑环:

网友:
会漏,定子转子会引起密封失效

网友H:
你是一边不转一边转吗?如果这样采用旋转接头或者机械密封,有成品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何不用标准旋转接头?

因为这个是需要液体压力来转的,不是电设备或者电附件来带动。他们那些都是要电机或者什么来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是一边不转一边转吗?如果这样采用旋转接头或者机械密封,有成品卖的

是的,单边转。他们那种接头要电机什么的来爱转,这个的条件不允许这样,只能靠液体压力来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旋转类的接头,最好是不要自己加工制作,精度不易掌握,密封圈的选用也需要多次试样,第一次肯定不会成 ...

感谢你的答复。没办法啦,找了很多,找了很久了。都不符合要求,像你推荐这个应该也是不行,自己也找过旋转接头厂家,一报工况就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查了一下资料,合成橡胶、氢化丁腈橡胶、乙烯橡胶、丙烯橡胶、全氟橡胶、聚四氟乙烯都可以,0.5mpa已经 ...

感谢,那就先咨询一下密封圈的供应商。

网友:
会漏水,转轴会对骨架油封产生研磨,解决方法采用密封轴承或根据实际工作原理改设计。

网友:
只要是旋转这就不行

网友I:
建议将骨架油封换成O形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将骨架油封换成O形圈

O型圈旋转的能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O型圈旋转的能行吗?

这是在网上搜的,你参考下,搜旋转轴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