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的活塞杆,热处理多少好?小白

楼主(2020-03-13):
Cr12的活塞杆,热处理多少好?小白

网友A:
用Cr12 有什么特别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r12 有什么特别要求?

用作液压的活塞和活塞杆,上一次的淬火HRC50-55,然后可能到了极限行程顶点,直接断了,是材料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作液压的活塞和活塞杆,上一次的淬火HRC50-55,然后可能到了极限行程顶点,直接断了,是材料的问题吗

Cr12 合金钢 她的优点是耐磨。做活塞杆 浪费了。

网友:
是不是选材有问题?Cr12 材质的冲击韧性比较差。可以用于冲击载荷很小的情况下。

网友:
45钢,QPQ处理

网友B:
Cr12的活塞杆确实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12的活塞杆确实少见。

那你们用45钢的吗还是什么材料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