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的设计推力一般超过负载多少

楼主(2020-03-13):
如题所述,本人最近在设计类似于变幅起重机构,其中已知载荷并且已选定系统压力,但变幅油缸的计算推力需要大于最大载荷多少倍呢?1.5倍还是多少?(双缸是否还应考虑偏载系数?同样不知选取多少合适)。希望各位给与解答!(千万不要说去查手册!

网友A:
大于最大载荷 1.56 倍;
临界力  你算出来 是多少?

网友B:
有没有以前设计的类似的项目,参考下以前的设计裕量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以前设计的类似的项目,参考下以前的设计裕量系数。

以前很多是为了通用,留的余量很大,随便找个相近的,并没太过纠结这个系数。但之前用过1.2倍系数出现推力不足情况。

楼主:
别沉啊!顶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很多是为了通用,留的余量很大,随便找个相近的,并没太过纠结这个系数。但之前用过1.2倍系数出现推 ...

自己先手动计算,看看计算结果在以往保守的裕量系数和你说的1.2的系数(实际检验裕量不足的系数)之间处于什么位置?,然后在最小裕量系数和最大值之间取一个裕量系数。

国内很多设备的关键件计算都是每次类比设计都在原来设计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保守的裕量系数,这样设备就非常保守,而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先手动计算,看看计算结果在以往保守的裕量系数和你说的1.2的系数(实际检验裕量不足的系数)之间处 ...

嗯嗯,可不是嘛!要不是这次机构局限的话,我可能也会直接选择裕度先对较大的了!感谢社友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于最大载荷 1.56 倍;
临界力  你算出来 是多少?

临界力66600N,系统压力148MPa,双缸,选择80(缸筒内径)的是不是有些偏大?

补充内容 (2020-3-16 20:59):
打错了,系统压力18MPa

楼主:
勿沉!勿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