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环形导轨有哪些产品可供选用?

楼主(2020-03-13):
最近准备设计一个环形运动机构,在前期调研时发现THK有一种环形导轨/滑块机构,如图1所示,这种机构与常用的LM线性导轨/滑块很相似,承载能力比较强。我设计的这个机构上需要用到的弧形导轨半径在3200~3800之间(目前还无法确定,但一定会大于3000,如果有半径大于3000的成熟产品就可以针对性的开展设计了),THK主这个产品最大半径只到3000,不能满足要求。国内我找到一家“ 南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有类似产品,但他们厂的最大半径只有390,无法满足。我在网上找了一圈,有很多如图2所示的小车+滚轮式的弧形导轨,但我觉得这一类的产品体积比较大,承载能力也不如THK那种,所以暂时不做考虑。

请问各位师傅,目前国际、国内还有哪些厂商还生产这一类产品呢?请有经验的师傅赐教。

图1 THK的HCR型产品
图2 滚轮式的产品

网友A:
LZ的具体需求数据,速度,负载,定位精度之类的,有何要求?

网友(点评):
是的,起码说说干什么用,同一个复核,不同行业考虑的问题也不一样

网友B:
楼主你第二个图的那种导轨承载能力很大的,不过精度没有传统直线导轨精度好,如果你要求不高,可以考虑自己设计加工的,分段加工再拼接

网友(点评):
感谢,我再去查查这种的承载能力,另外这种导轨的刚性与THK那种相比如何?我这个机构是个大悬臂,滑块刚度越高越好

网友:
用过这种环形导轨,导轨和导轨拼接的地方,定位精度一定要高,否则会出现明显的卡顿。感觉这方面的标准件,还没有做到很好的精度,如果有可以替换的其他成熟方案,建议更换方案,比如用DD马达在中心驱动等。

网友(点评):
感谢!不过这个方案没法改变,中心有其他的东西占着位置,必须在圆周外驱动

网友:
英国的海普克hepco-环形导轨

网友:
纳德拉导轨  就是有这种的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我去查一查

网友(点评):
有需要直线导轨 直线轴承 滚珠丝杆 可以加我微信 :159908899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具体需求数据,速度,负载,定位精度之类的,有何要求?

定位精度没有要求,这是一个重物搬运机构,精度很低,这个机构中滑块以承受扭矩为主,载荷我希望能达到单个滑块在三个方向的额定扭矩4500Nm以上,THK的正好可以达到,当然载荷不一定要求这么严,只要不是差得太远我还可以通过结构上的优化设计、安装多个滑块分担等办法来补偿。速度也是低速,线速度最高20mm/s

网友:
不行就想办法改结构吧,别花冤枉钱!

网友:
设计的时候如果有需要直线导轨,钳制器这些资料的时候可以联系,谢谢,15818631180 微信同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第二个图的那种导轨承载能力很大的,不过精度没有传统直线导轨精度好,如果你要求不高,可以考虑自己 ...

这种导轨的刚性没有传统的刚性好,既然你的速度很慢,精度要求也不高,那你可以自己设计,上部和左右两侧都用轴承自己导向和承载重量和扭矩,中间建工圆弧形状的矩形导轨,实心的,有些游乐场的设备就这么设计。

网友(2021-03-16):
我可以做,15999737161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