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绘图蜗杆

楼主(2020-03-13):
这个阿基米德曲线怎么画呢

网友A:
以前有插件,现在就是画个圆柱,直接标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插件,现在就是画个圆柱,直接标参数。

那个阿基米德螺旋线怎么弄

网友B:
这个不难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难搞啊。

大佬,求教因为我还是初学者有些地方不懂,希望你不吝赐教

网友:
螺旋选线不是直接就有命令吗?画好螺线再扫描

网友:
阿基米德螺线(Archimedean spiral),亦称“等速螺线”。当一点P沿动射线OP以等速率运动的同时,这射线又以等角速度绕点O旋转,点P的轨迹称为“阿基米德螺线”。
你用的应该是helix line。

今天才知道 她的间距是相等的。学习了。

楼主:
如果告诉上升角在sw怎么操作呢

网友:
楼主参考下这个。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d5a880ebdeec2e13f047cc4f.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阿基米德螺旋线怎么弄

你指的是要做3D实体?好久没用了,你的意思是插件里没有相应的画法是吗?

网友C:
下个迈迪之类的插件工具,可以输入尺寸直接出模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要做3D实体?好久没用了,你的意思是插件里没有相应的画法是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个迈迪之类的插件工具,可以输入尺寸直接出模型的

不可以迈迪里面没有阿基米德这一参数选项我试过

网友:
SW里不能直接生成蜗轮蜗杆,需要第三方插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那就麻烦了,你需要知道公式,更重要的是还要知道怎么将公式插入。非得做成实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