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明明是水平的,为什么工程图标注会出现角度??

楼主(2020-03-14):
实体明明是水平。而且测量显示垂直距离。
但是工程图会出现“0.63°”!!!
于是换了条水平线,分别与两个面标注,都是可以垂直尺寸的。
这是怎么回事???

------------------------------------------------------------------
被各位前辈教育了,哈哈。
然后我又发现了下面的问题!!
我想知道SOLIDWOKKS在工程图里是如何选线的?

网友A:
绘制3D图时,没有完全垂直,所以出2D图有夹角。

网友B:
标注的时候下面那根线没选对吧

网友C:
要么建模 要么标注的时候 选取错误。

网友D:
楼主多反思自己,少指责软件,软件比你聪明多了

网友:
「明明」表示,自己可能出了问题

网友E:
出图有不对的地方我都是去3D找问题,sw好得也是权威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图有不对的地方我都是去3D找问题,sw好得也是权威软件

谢谢,
首楼我已经说了,实体建模测量出来垂直尺寸,所以建模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多反思自己,少指责软件,软件比你聪明多了

我指责软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建模 要么标注的时候 选取错误。

建模没问题,因为我试了实体的测量尺寸,出来“垂直距离”。

而且工程图里面,分开测量也都出来垂直距离,不知道为什么两个直接选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注的时候下面那根线没选对吧

请兄台赐教,如何选择重合的其他线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绘制3D图时,没有完全垂直,所以出2D图有夹角。

兄弟好像没有仔细看我的文字哦。

网友:
模型没有完全约束,加个竖直或水平,约束就好。

网友:
楼主多反思自己,少指责软件,软件比你聪明多了
要么建模 要么标注的时候 选取错误。

网友:
你把图放大看看,测量的地方肯定不一样

网友:
可能是出图的视角原因

网友(2020-07-02):
依经验是 1图投影没水平,
              2工程图中尺寸类型没选真实尺寸

网友:
解决了吗?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