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新安装完Solidworks都感觉有不同毛病

楼主(2020-03-14):
新买电脑安装的Solidworks 2016.使用Solidworks Task工具批量转格式,添加一个任务后,任务栏不显示,也添加不了其它任务,甚至点任何地方都是这个弹框。但是第一个任务在运行(转格式成功率也变得相当低)。之后把Solidworks Task工具关闭重新打开才可以添加第二个任务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目测是win10系统,手动获得一下安装路径的「管理员」权限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win10系统,手动获得一下安装路径的「管理员」权限即可。

windows 10家庭版。怎么获得权限。百度上很多方法试了也没用。

网友A:
选中对应的文件夹,右键,属性,安全,编辑,选中当前登录的用户,勾选完全控制(允许)

网友B:
我的批量转换和打印也是不能用

网友:
升级到专业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对应的文件夹,右键,属性,安全,编辑,选中当前登录的用户,勾选完全控制(允许)

莫得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批量转换和打印也是不能用

解决了吗。?

楼主:
重装系统好麻烦。像网上说的更改密匙,在网上找了几个都不行。 ?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装系统好麻烦。像网上说的更改密匙,在网上找了几个都不行。 ?

好像有一种暴办法不需重做系统,就可以直接升级到专业版

网友:
直接下了个迈迪工具插件,直接用那个批量,比SolidWorks自带的还快还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