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铝管的夹具设计

楼主(2020-03-14):
壁厚1个毫米,外径36的铝管,铝管内壁有筋条,装夹要求不变形和夹紧程度要好。

网友A:
1mm比较软了。内部还有筋,是怎么一个结构。
最好内外一起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m比较软了。内部还有筋,是怎么一个结构。
最好内外一起夹紧。

筋来了,筋得结构是从头到尾的

网友:
像夹铣刀一样夹行不行

网友:
外抱夹内涨紧

网友B:
先说说你要对铝管做怎样的加工,再来讨论夹具

网友C:
内衬用尼龙块撑着,外面的在夹紧吧,楼主这夹完要去做什么

网友D:
外抱,我液压缸抱紧都没问题,也是1mm铝管,还没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说你要对铝管做怎样的加工,再来讨论夹具

铝管表面缠油漆刷的布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抱,我液压缸抱紧都没问题,也是1mm铝管,还没筋

我的不能用外抱,因为铝管表面要缠布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衬用尼龙块撑着,外面的在夹紧吧,楼主这夹完要去做什么

管子内部有对称的两根筋条,不能实现自动啊

网友B:
做内芯轴,并开槽容纳筋条。利用筋条传递旋转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内芯轴,并开槽容纳筋条。利用筋条传递旋转动力。

2个筋条,随机进入的槽的几率不好弄。我现在用的就是你说这个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