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卷筒两侧加齿轮和链轮应该采用什么结构?

楼主(2020-03-14):
卷筒结构如图,轴是心轴,我现在想在卷筒两侧加齿轮和链轮,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固定结构?

网友A:
内侧用轴肩,外侧可以用挡板之类的限制轴向移动。径向用键连接限制。

网友(点评):
给自己一个差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侧用轴肩,外侧可以用挡板之类的限制轴向移动。径向用键连接限制。

我轴是不转的,滚筒转怎么安装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轴是不转的,滚筒转怎么安装键

抱歉,我没仔细看。

齿圈,开一圈孔,连接到滚筒侧板上。

不过这样成本高,精度也不好保证,除非是向搅拌机那种精度不高的,不然不建议这么做。用轴传动比较主流,配套的铸造齿轮也能比较容易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没仔细看。

齿圈,开一圈孔,连接到滚筒侧板上。

您看我这样行不行?我在侧板上做一个法兰型结构,齿圈开孔,直接用螺钉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看我这样行不行?我在侧板上做一个法兰型结构,齿圈开孔,直接用螺钉固定。

台阶出在齿圈一侧,成本可能更低一些。出在滚筒上,大概率要焊接,变形不好控制。螺纹连接是可行的,具体数值需要计算。

网友:
减掉一个轴承压盖,链轮上出一个凸台作定位,凸台与轴承间加一个隔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