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AD设计中,是应该缩小图像还是放大图框?(求助)

楼主(2020-03-14):
用CAD二维平面图设计中,一直存在这样一个疑问,希望能够得到解答,比如说我要画一个300×50的矩形,用A4的图框,图框尺寸为210×297,比例1:1是放不下的,我就得把比例改成1:2,那么这个时候我是应该把图形缩小为150×25放入图框中,标注时候采用全局比例为2来标注呢,还是应该,把A4的图框放大2倍,图形仍然是300×50的,两种方法都做到了比列1:2,但是前一种图框大小不改变,只是缩放图形,打印时候可以一样的图框直接打印,后一种,图形是1:1的,图框进行缩放,打印时候打印区域(图框)大小不一,就每次要手动选取,曾经上学时候用过第一种办法,但是被老师教育过,老师告诉我不管任何时候,只要是设计画图,图形必须是1:1的,改变图框大小即可,所以我现在一直采用第二种方式,但是就比较迷茫不知道应该是哪种方式合适

网友A:
你是刚毕业的学生吗,难道你老师没教你吗,当然是放大图框,图形必须永远1:1绘制。

网友B:
图形1:1便于后期找尺寸、修改、跟其他图纸合并
图框1:1对图形通用性不好,优点是方便整理归档
设计要的是图形,而不是图框

网友C:
换国产的CAXA吧,就没有这样的疑问了。

网友(点评):
一直用CAXA太好用了,现在CAD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D:
巧妙使用布局功能 你会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点评):
布局太强大了!!配合图纸集,批量打印很容易,但是布局会用的也太少了。。。 就是布局的打印机设置比较烦人,目前也没找到简单的更改布局打印机的方法。 现在用三维直接出图了,CAD就用来前期辅助设计了。。。

网友E:
如果是完整的一套图,建议1:2的比例缩放图纸这样所有图纸在一起看起来好看。如果是单个图,爱怎么弄怎么弄。再看你的图形复杂程度,和对应的加工手段,比方说线切割和激光切割类的,别人可以直接调用你的图纸,那么建议1:1的比例。

网友(点评):
别瞎出主意,缩放图形,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除了局部放大图,永远1:1绘图!!!1

网友F:
必须1:1画图,否则很容易出错,也会给别人埋雷,我就中过很多次招。楼上也说了,用布局出图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刚毕业的学生吗,难道你老师没教你吗,当然是放大图框,图形必须永远1:1绘制。

文中已经说明老师教我1:1绘图,我现在一直是1:1绘制图形,但是我们设计部门的老师傅教育我,图不是你这样画的,图框不能大大小小,图框要一样大,我才有疑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形1:1便于后期找尺寸、修改、跟其他图纸合并
图框1:1对图形通用性不好,优点是方便整理归档
设计要的 ...

明白了,谢谢,一直是这样坚持的,但是因为部门老师傅教育我这样不对,我才有这样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国产的CAXA吧,就没有这样的疑问了。

现在知识产权,破解软件商用,实在是不敢啊,买正版,我说了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巧妙使用布局功能 你会有意外的惊喜

好的,谢谢,布局从来没用过,所以不太懂,也没试过,我去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完整的一套图,建议1:2的比例缩放图纸这样所有图纸在一起看起来好看。如果是单个图,爱怎么弄怎么弄 ...

设计,肯定是一套图,所有的图纸,不可能全部是1:2的比列,如果缩放图形,比列不一样,会出问题的,缩放图框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必须1:1画图,否则很容易出错,也会给别人埋雷,我就中过很多次招。楼上也说了,用布局出图可以很好地解决 ...

谢谢,没用过布局,去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布局从来没用过,所以不太懂,也没试过,我去学习一下

只是很好奇,你说如何批量打印图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很好奇,你说如何批量打印图纸的。

中望CAD有一个批量打印的功能,如果图框不缩放,图形缩放,你可以去框选一次图框所需要的纸张大小,以后系统就会自动识别,Autodesk CAD不知道

网友F:
cad批量打印一直用秋风工具。现在基本全用sw出图了,自带批量打印。

网友:
两种方法打印出来都是一样的,但图形比例调整,图框比例不调整或者图框比例调整,图形比例不调整,就看公司的规定吧,
公司统一来说问题不大,毕竟给别人的是打印出来的图纸,但是如果是图形比例调整,那每次修改图纸的时候自己得先看这图纸
的比例,修改就要先把图形比例调回1:1来绘制修改,相对麻烦点。主要是公司要给个统一的标准出来。

网友:
楼主好:
      按照图框大小选用合适的图形缩放比例,并且在标题栏内将比例标写清楚。图纸中的尺寸按照实际尺寸及公差标注。
      (任何教材都是叫按照1:1标注尺寸,不会说一定要1:1绘制图形,上课要注意听讲,有疑问也可以查资料)
      图框由你们打印机的规格选定。比如只能打A3,A4的图纸,就要避免用A2及以上的图框及图形,打印出来密密麻麻看不清。
      如果图纸内容过于复杂,非要用超过打印机规格的图幅,可以分页。
      缩放图框属于野路子,导致纸面比例与图形比例不符。特别现在很多公司下发PDF电子图纸(防止恶意修改),纸面比例不准会造成纠纷。
      一般建议做法是先按1:1画草图,自行留用。再修改比例填入图框进行存档和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F:
cad批量打印一直用秋风工具。现在基本全用sw出图了,自带批量打印。

SW不熟悉,基本没用过

网友:
我一直都是缩放图形!! 图框一般就是A3 A4  ,打印机就只能打印到A3 这么大!
不明白那些 说图形必须1:1 的,是什么原则!!!图框里 不标注比例吗??
机械制图里 规定了很多比例尺的!
我觉得老师傅 教育你的对!!
1:1 画图!! 出图 时 对图形缩放!

网友:
如果你要把所有图放在一个文件里面,那就要缩放图框,如果单单一个图,随便你

网友:
缩放图纸和直接改标注的都是在耍流氓

网友:
还是图形比例1:1更适合日常使用吧,你以后要修改,要添加什么的,还要比例缩放,也太麻烦了

网友:
肯定放大图框啊,1:1在你做爆炸图,装配不是很方便吗?

网友:
放大图框

网友:
根据GB 14690规定,图样中的图形与其实物相应要素的线性尺寸之比,称为比例。
国标明确图框是一定的,图形可以缩放,但是我们一般画图都是1:1,把图框拿来缩放,就是为了方便标注。

网友:
你要搞清楚你画的图是用来干嘛的,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图框不变,画的图都是要缩放的,这是学校里用铅笔手工画图时候教的,当你现在用CAD画图的时候,为了复制沾粘时不会因为你缩放了图形导致出错,所以大家都默认了图形都按1:1,图框缩放大小。大部分刚从大学出来没有项目经验的基本都有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只知道CAD画图1:1,但其实按制图标准这样打印的图纸是错的,你没法用尺子直接量线段按比例去算出没有标注的尺寸,所以现在图纸只要你少标了尺寸,别人一般就没法量了。刚毕业的时候进国企的图纸都是晒的蓝图,尺寸都是按比例来的,所以有些图我看图的时候看到少了尺寸,拿尺子量按比例都能算出来!

网友(点评):
真不推荐这么做,少尺寸该补就要补齐,一直量下去也不是办法

网友(点评):
那个少尺寸并不是图纸少尺寸,比如说装配图中有个零件你想知道这个零件的板厚,你直接量下就好了,你不会装配图也去标所有板厚吧,这个和CAD作图1:1道理相同,为什么要1:1就是你零件叠图到装配图时不会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中已经说明老师教我1:1绘图,我现在一直是1:1绘制图形,但是我们设计部门的老师傅教育我,图不是你这 ...

按照你原来的来画

网友:
图形永远1:1,布局能解决你的烦恼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中已经说明老师教我1:1绘图,我现在一直是1:1绘制图形,但是我们设计部门的老师傅教育我,图不是你这 ...

实事求是没有错,怎么可能图框全部都统一?你画一台设备的装配体和单张钢板不太可能统一用A4纸或者是A3纸吧?

网友:
AUTOCAD这货永远存在这问题:按比例尺寸不对,缩放图框,图框不对。这说明这玩意儿就是不是一个正规的出图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