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Z轴升降,同时水平面内自由姿态调节的机构,请大神找找问题。

楼主(2020-03-14):
小弟设计了一个机构,主要将工件吊起,沿着Z轴直线导轨运动。
同时,可以通过气浮垫浮动起来之后,实现在水平面内的自由运动。
具体结构如下图:

网友:
X、Y向得有限位吧。

楼主:
通过底下的挡板限位的,没有弄底部的结构介绍。

网友A:
气浮垫浮起来后是一个不稳定状态吧,因为这样的机构由于公差及安装间隙的累计很难保证平台完全水平,所以气浮垫起来以后自由是自由,但也难以控制。我不大理解这个气浮垫的目的时什么,只是为了方便调整在水平面内的位置吗?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实现在水平面内的姿态调节

网友:
导轨有点单薄,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浮垫浮起来后是一个不稳定状态吧,因为这样的机构由于公差及安装间隙的累计很难保证平台完全水平,所以气 ...

气浮垫是为了实现在水平面内的姿态调节。
确实可能会存在不稳定,但是暂时还没有较好的解决办法。
开始考虑用万向滚珠,但是摩擦力较大。

网友B:
哇,这是要升起总重六七百公斤的东西啊,学习学习求楼下的大神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这是要升起总重六七百公斤的东西啊,学习学习求楼下的大神意见

没有,总重300kg左右,留了一些安全系数。

网友:
是否需要考虑防坠

网友:
工件是什么样的,感觉按你现在这个就靠一个手动的螺钉拧紧有点不靠谱啊。另外你那个蓝色的件和气浮垫还有气浮垫和支撑板它们相互是怎么连接的,工件的偏载不会使蓝色的件翻转么。

网友:
神一样的存在,厉害。

网友:
这么重,加个配重呗

网友:
机械,不是为自己运动而存在的。一定会有它们或动或止的目的。

1)重量分配(设备自重、活动件自重、工件重量范围、工件的直径(或截面积)、理想状态下加持后工件的被夹持部分长度和伸出部分长度的比例。。。我一个半路和尚,喝了几口,也只能想到这些了。。。)

2)搞了升降的导轨,干嘛用的?加减速和最高恒速的比例是啥样的?

3)看见用气垫去把工件稳稳妥妥地嵌入到V型块内,上述内容没考虑好,也许的也许,气垫儿只会捣乱。。。

     因为气垫儿,没有驴脾气,只是墙头草,脚底啥样,它就往哪边倒。

不然,军用气垫船,早就开进波涛汹涌的蓝水大海了,不会只用在泥滩强攻或输送了。

不信?

起码就一点:

这个气浮机构,还要升降?!?!?!

一旦倒霉,升降导轨没指向地球心儿几公里范围内,回事啥样的结果?

当然,你可以说升降行程没多少,整机结构很敦实、安装设备的地面打了起码半米的水泥坨子,不管装上多少个工件,浮动件整体的重心绝对不会变,,,

可惜,这些,你都没说。。。

人家能说啥?

只能当喝多了闲聊的无聊话题而已。。。

网友:
楼上是个大神啊

网友:
产品和吊绳的力都是使滑座外翻,这样对导轨不利吧

网友:
特殊用途?
不知何用不加评论,学习了

网友:
楼上问题提的很全面仔细,把这些都考虑到了,这个机构的雏形才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过底下的挡板限位的,没有弄底部的结构介绍。

楼主这个东西的用途没有描述很清楚,姑且猜测一下,物体比较重,升起来后,位置有偏差,需要二次定位,不管是自动还是手动定位,水平面内需要很轻松的移动。
楼主也想到了用万向滚珠,自觉摩擦力大了!我很诧异,你需要多大的摩擦力?有用过Misumi公司的万向滚珠,双层滚珠,摩擦力很小的。
如果还不行,推荐使用十字滑轨,双层结构,可实现XY移动,只是价格贵些,摩擦系数那是相当小了。
关于悬浮,还有个办法可以讨论一下,用磁力,可参考磁悬浮列车。

网友D:
楼上议论的已经很多了,我只是发表我想到的,楼主你的提升是用吊绳的,是否考虑到多次使用后吊绳是否会磨损? 吊绳是否会突然断裂,如果有这种可能,在滑块上要考虑防松刹车,我估计你这个负载+上装置总的质量不低于400KG,这个保险还是要有的。

网友:
气浮动后不是要放飞自我,盖子里乱转?还有气路管怎么走,300kg的气浮,压力可不小

网友:
气浮垫是为了实现在水平面内的姿态调节。
确实可能会存在不稳定,但是暂时还没有较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议论的已经很多了,我只是发表我想到的,楼主你的提升是用吊绳的,是否考虑到多次使用后吊绳是否会磨损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东西的用途没有描述很清楚,姑且猜测一下,物体比较重,升起来后,位置有偏差,需要二次定位,不 ...

双层十字滑轨能被动实现平面内的顺滑运动吗?我之前考虑过十字滑轨,只是还是担心摩擦太大,手动运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层十字滑轨能被动实现平面内的顺滑运动吗?我之前考虑过十字滑轨,只是还是担心摩擦太大,手动运动不了 ...

担心推不动?直线滑轨的摩擦系数 约0.001~0.002,工件重约300Kg,考虑到装配误差和滑轨润滑油的阻力,摩擦系数放大到0.01,几公斤的力就能推得动了!
做的好的直线滑轨,静、动摩擦力大差别不大。在不行,搞个重物放在滑轨上,自己推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2020-04-15):
常用的有两种,一种是纯机械式的分流节流阀,可以根据负载做一定的平衡,但不够精准;另一种是电控分流阀配合位移传感器,实时比较两个液压缸的行程来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有两种,一种是纯机械式的分流节流阀,可以根据负载做一定的平衡,但不够精准;另一种是电控分流阀配 ...

这个发错帖子了,大家请忽略

网友:
总结了下,认为楼上的Z方向加防坠功能很有必要,另外气浮垫实现水平面内的姿态调节,这个没看出怎么实现姿态调节的,气浮垫充气,整个负载端悬浮起来了,但没看到有可以手动调节姿态的结构啊,难道是靠气浮垫的充气状态自适应调节?另外,目测固定座底下的顶紧手柄,这个要考虑下可靠性,200kg的重量,就靠一个螺钉顶紧(相当于点接触)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如果你用气浮垫的除非你Z向的运动不频繁或者速度很慢,如果运动剧烈你只用这样一个气浮垫 没有预载,好危险,至于配重你都选用绳索作为动力了配不配重可能对你影响不大了,你用气浮垫想法没错,只不过应该给气浮垫加合理的预载。如果你Z向没有位移只用重力作为预载都可以,为题是你Z轴还要运动,个人建议还是有一个预载吧。

网友:
你这个气浮垫是那种啊?可以保持水平吗?还是自己做了好几个出气口

网友:
你这个不适合竖直放置,改水平的吧

网友:
你这个靠升降绳来传动的话,工作台的稳定性如何,我这边有个小部件可以让你的工作台更加稳定,可以加一个钳制器就可以解决了。如果有其他的需要的,可以私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