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方向驱动为气缸,转化为Y方向分运动,有多少种机构可以实现?

楼主(2020-03-14):
机构求解

网友:
最简单就楔块

网友:
做题的话齿轮齿条啊最好画了吧

网友:
同意2楼 简单易行

网友:
气缸没见过这么用的,这种题实际设计不遇到,如果有人这样考虑,我只能说他要掉坑了

网友(点评):
大力夹持工装类,我好像记得用得很多的,而且,小气缸能干大力气活儿。。。放料时空间够,夹持时力道够。。。

网友:
1,齿轮齿条。2,连杆。两种结构都很常用。想找实物你就搜索侧肢气缸,机械手常用标件。3,楔块,实例有气爪。

楼主:
|cool44发表于 03-14 20:161,齿轮齿条。2,连杆。两种结构都很常用。想找实物你就搜索侧肢气缸,机械手常用标件。3,楔块,实例有气爪。
是的,槽型凸轮,连杆和齿轮齿条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