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前后移动出现顿挫现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3-14):
油缸前后移动时出现顿挫感,是什么原因,空载和重载情况下一样的现象

网友A:
空载和重载不一样是什么意思?重载有顿挫,空载没有顿挫还是什么意思?纸方正时,右边液控单向阀连接的是副油缸吗?

网友:
外行胡猜:缸里有空气?

网友:
空气没有排净,尺寸配合过紧。同心度不好,就是俗称爬行,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和重载不一样是什么意思?重载有顿挫,空载没有顿挫还是什么意思?纸方正时,右边液控单向阀连接的是副 ...

液控单向阀是连接副缸和充液阀的

网友(点评):
空载和重载不一样是什么意思?

网友:
空载和负载一样,说明是油缸自身问题;油缸是执行元件,如果按指令运行,说明控制系统没问题。
油缸自身问题,前边朋友已经说的很明确了,也可以百度,叫供应商来告诉他们换,或者自己拆了检测。

网友:
查一下爬行的位置,空载、重载在不在同一位置?可能是油缸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