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8自动标注问题求助

楼主(2020-03-14):
     用SW2018自动标注,孔标注除了正常孔标注以外还会有个普通标注,想问一下怎么去除。还有明明就两个孔自动标注 出现3X就是3个孔的意思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我用我的2016试了一下 就不会出现 这两个M6 是哪里设置的问题么

网友:
自动标注都不建议用,很容易出现问题,因为软件会捕捉线条,很容易出现重复标注的情况;我一般都是孔表标注才会自动生成,通过线性尺寸都是一个个去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