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孔位置未自动更新

楼主(2020-03-14):
如图,前面这张扳我设成透明,图片中间螺钉处,有台阶孔,用螺钉把住后面灰色的扳。
此台阶孔位置:根据后面灰色板的厚度,取其中线画草图,打孔于透明板上。然后在灰色板上打螺纹孔,螺纹孔位置自然是打孔时通过与台阶孔同一圆心而定。
现在的问题:这个灰色板厚度改薄了,可看出台阶孔及螺钉自动更新了位置,仍处于灰色板中间,而螺纹孔却未更新,见光标处红色的圈。与台阶孔已不同心。
请教大侠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检查草图,是不是草图中孔的中心位置错位了?

网友:
螺纹孔选的位置点不对

网友(点评):
螺纹是点在台阶孔的中心。而且这一排好多个,全不对。

网友:
楼主这颗螺丝是装配到孔上的吗?估计没有关联上,一般关联起来后都会自动更新。

网友(点评):
螺纹是点在台阶孔的中心。而且这一排好多个,全不对。一个两个可能点击时没好,但现在全部都不好。怎样处理才算关联上?

网友:
你是自顶向下设计的?那就是孔的参考关系丢失了,特征树出现问号了吧?

网友(点评):
谢谢,明天去单位看一下

网友(点评):
您好,没有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