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蜗轮蜗杆知识的详解

楼主(2020-03-14):
有没有人知道哪里有关于蜗轮蜗杆知识的详解

网友:
机械手册就足够看了。如果想深入研究的话,找那些「历史悠久」的教材看看

网友:
如果觉得楼上的不够可以看看《齿轮手册》

网友: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的书籍很多,多找几本课程设计,里面都有编者设计的蜗轮蜗杆的题目,有例题也有习题。网上也有但是比较零散。

不同的老师,编书的思路还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一种学习方法。

网友A:
蜗杆蜗轮用于两交叉轴(交叉角一般为直角)间的转动。通常蜗杆主动,蜗轮从动,用于减速,可获得较大的传动比。

蜗杆蜗轮传动中,最常用的蜗杆为圆柱形阿基米德蜗杆。这种蜗杆的轴向齿廓是直线,轴向断面呈等腰梯形,与梯形螺纹相似。蜗杆的齿数称为头数,相当于螺纹的线数,常用单头或双头。

蜗杆相当于斜齿圆柱齿轮,其轮齿分布在圆环面上,使齿轮能包住蜗杆,以改善接触状况,这是蜗轮形体的一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杆蜗轮用于两交叉轴(交叉角一般为直角)间的转动。通常蜗杆主动,蜗轮从动,用于减速,可获得较大的传动 ...

这个螺旋升角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