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符号标注位置

楼主(2020-03-15):
如图所示,两种基准符号标注方式,方式一是基准符号距离尺寸线有一些间隙;方式二基准符号距离尺寸线没有间隙;

哪种是正确的标注方式呢?

网友:
都算对。对识图没有影响,标准化图纸也不算错。

网友(点评):
是否方式一常用

网友(点评):
看软件的设计,不同软件,两种不同方式都出现过。

网友:
不影响识图,相关标准没有对这方面限制

网友(点评):
SW画图的话,直接生成第二种

网友:
3D里面应该二比较常见。

网友:
老标准是第一种,新标准是第二种。

网友A:
新的标注里面,基准都是圆框,你如果用方框则是老标注的方法,应该用方法二;
方法一是新标注的方式,但应该用圆框;
个人认为,需要对应起来

网友(点评):
请问哪年的标准基准符号还用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标注里面,基准都是圆框,你如果用方框则是老标注的方法,应该用方法二;
方法一是新标注的方式,但应 ...

不错,学习了。

网友(点评):
你学什么了你,楼上拿个废止的标准,货都不识

网友(点评):
是吗,我还以为是新标准呢,记得ISO8015发布了新标准,还以为这是新标准更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标注里面,基准都是圆框,你如果用方框则是老标注的方法,应该用方法二;
方法一是新标注的方式,但应 ...

学习

网友(2020-06-20):
两种都可以。不影响识图即可。

网友:
这个应该是零件图标注中的基础知识,大多同行应该都懂,就是个别特别细节的可能不是全部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