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曲线驱动阵列”无法选中“面法线”?

楼主(2020-03-15):
想选那个圆柱体,但是选不了!

网友:
建立圆柱体的中心线,选择中心线试试。

网友:
楼主对面法线有什么误解,或者说楼主明不明白什么叫法线,你怎么会认为圆柱体是法线,读过大学吗

网友:
SW中面法线就是垂直于面的排列;所以楼主这条线是无法选择的,需要把这条线拉成面。

网友:
参考这个

网友:
威望-10不是我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