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振动的周期是固定的吗?

楼主(2020-03-15):
如图,底座上插着一根弹性杆,碳素纤维材质。
有个大小随机的外力推了一下杆的上端,随后杆自由振动。
问:不论外力多大、杆振了多久,周期是否一样?

网友A:
显然不是

网友:
显然是

楼主猜一下,谁对谁错。

网友B:
能量不一样。频率不一样,所以周期能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量不一样。频率不一样,所以周期能一样吗?

能量不同,频率就不同?
请想想单摆。
虽然我这个不是单摆,但至少说明你的逻辑不对。

网友A:
大一以下的知识是固定频率,那就是周期一样。但实际上,复杂的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大一以下的知识是固定频率,那就是周期一样。但实际上,复杂的多了

比如,可能是在几种振动形式间变化,如n阶振动---一阶,弯振,直振,径振,表振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可能是在几种振动形式间变化,如n阶振动---一阶,弯振,直振,径振,表振等等

比如变型的能量引起温度,长度等的细微变化等等。

网友:
一个物体的频率是固定的只是振幅会衰减.衰减到频率变化了就会终止振荡.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显然不是

假如你杆子足够细长,摆动的一阶固定频率是0.5hz,当受到一个较大的力时,开始它可能是3阶以上的弯曲振动,其频率要在1hz以上,幅度逐渐变小后,才最后变成一阶的摆动,这时才是0.5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杆子足够细长,摆动的一阶固定频率是0.5hz,当受到一个较大的力时,开始它可能是3阶以上的弯曲振动 ...

您是高手。

网友(2020-06-23):
应该是振幅逐渐减小频率保持不变的,这个运动规律应该算是阻尼运动曲线了

网友:
震动的频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