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做一台360度旋转的抛光机

楼主(2020-03-15):
是抛光  铁线的

是抛光 铁线的

是抛光  铁线的

楼主:
自己想做这样一台 360度旋转的抛光机  请问前辈们 这个旋转盘叫什么  要去哪里买   还有旋转盘上如何才能再像图片中的一样''再安装一个电机来安装千页抛光轮

网友:
这种东西应该自己做吧。

楼主:
请教前辈一些机械问题

[url=forum.php?mod=redirect

嗯  是的要自己做

网友:
转盘旋转由单独电机工作,千叶片由单独电机驱动 快慢都是可调整的。

楼主:
请教前辈一些机械问题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是的这个原理我知道   但就是不知道怎么买这些设备   这些设备的名称不知道叫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是的这个原理我知道   但就是不知道怎么买这些设备   这些设备的名称 ...

买是买不到的,自己出图纸加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