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安装尺寸问题,望大手子们给予解答,谢谢

楼主(2020-03-15):
如图,那个BB尺寸是怎么确定的(找了资料上都没有这个bb尺寸),还是说根据自己的实际安装情况去自己确定 还有那个螺栓的直径是自己确定的吗?有没有什么选用标准

网友A:
因为机械设计手册上电机部分对这个BB尺寸就没有约束,所以各厂家都不一样。
你需要哪个尺寸的话可以直接打电话找厂家要,或者直接要某一型号的外形图。

网友B:
只能参考一些电机厂家的尺寸,再额外预留一些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机械设计手册上电机部分对这个BB尺寸就没有约束,所以各厂家都不一样。
你需要哪个尺寸的话可以直接打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参考一些电机厂家的尺寸,再额外预留一些空间

好的,谢谢。

网友C:
像这种没标准的,如前面两位所说,都是参考厂家的参数在根据自身使用情况做出调整。
设计那一本本的厂家产品书目这时候就有用了,平时也没看到有人去翻。
偶尔也见到有一些放飞自我的,但容易让人怼。

网友D:
要看供应商的样本;如果你的比较特殊而且又有一定的量,可以要求厂家订制

网友E:
能联系到供应商,就问问供应商。联系不到就按下列方法确定:

按B+40尺寸做应该不会错,实际上BB尺寸是安装孔B尺寸+一个螺栓孔直径+螺栓孔外壁到外边缘的2倍。螺栓孔外壁到外边缘取10mm就够了,你再不放心,把这个值取到15mm.这就是最大外形尺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没标准的,如前面两位所说,都是参考厂家的参数在根据自身使用情况做出调整。
设计那一本本的厂家产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联系到供应商,就问问供应商。联系不到就按下列方法确定:

按B+40尺寸做应该不会错,实际上BB尺寸是安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供应商的样本;如果你的比较特殊而且又有一定的量,可以要求厂家订制

好的,谢谢

网友F:
你先确定选用哪个厂家的电机,然后百度哪个厂家,一般都可以找到选型手册,里面就有这些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先确定选用哪个厂家的电机,然后百度哪个厂家,一般都可以找到选型手册,里面就有这些尺寸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