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机构耐腐蚀的考量

楼主(2020-03-16):
在一些高腐蚀,易腐蚀的位置, 如何考量机械结构。

最近做一个项目,在海洋气候条件下。 耐腐蚀。 机械结构 打算用链轮结构做。  因为是在高空。所以打算5年不进行维护。

 采用316不锈钢链条制作,可否?

网友:
耐什么腐蚀?

网友A:
316强度够吗?我之前用过双相钢做链轮

楼主:
大气腐蚀  雨水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6强度够吗?我之前用过双相钢做链轮

成本多高, 另外能做到免维护么? 不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多高, 另外能做到免维护么? 不加油。

材料费大概是316的一倍。免维护具体要看使用工况了。

网友:
接触过碱洗的用的304和316。
链传动的用的1Cr13,但负重不高,传动速度慢。

网友:
建议看一看港机方面的资料,我想不用那么高级的材料吧!

网友:
316不行,海洋方面的项目,需要做盐雾试验
零件需要做特殊处理,但具体是什么处理,我也不清楚

网友:
最好咨询一下相关行业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