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自动化设备的评估

楼主(2020-03-16):
现有一个项目,其他都OK,就是增加了视觉代替人工的检查作业,参考CCD检测无法做到外观100%的去检测,不知道各位碰到这种情况下怎么和品管及领导协调的,目前因为这个项目卡壳,说实话有点心疼,这个项目评估了半年之久,之前开发了四代,效果一直不行,心里有点憋屈.

网友A:
CCD检测永远是无法达到100%良率的,只能说是达到接近这个良率。 我们可以根据实际,让客户设定一个合适的不良接受条件,我们争取去达到。
我们也做视觉集成,客户从来没有要求100%良率的,我们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要求。
在这方面想要交流的话,可以联系我。QQ:3393064550,地标:深圳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D检测永远是无法达到100%良率的,只能说是达到接近这个良率。 我们可以根据实际,让客户设定一个合适的不 ...

好的,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CD检测永远是无法达到100%良率的,只能说是达到接近这个良率。 我们可以根据实际,让客户设定一个合适的不 ...

深圳有个叫视觉龙的,据说做的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深圳有个叫视觉龙的,据说做的还不错

深圳做视觉的很多,做的不错的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