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算出滑块的运行公式

楼主(2020-03-16):
尝试过用多个坐标绘制图形想反推公式,结果并不是标准的正余弦图形,彻底熄火了。只能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运动学 不然就描点

楼主:
描点出不来公式,高中数学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A:
怎么运动的?几个动力源?几个固定点?那些尺寸可变?
还不如直接给运动简图,这样还好推断一下

网友B:
兄弟,你直接用motion来分析轨迹好了。你的目的是控制位置,速度,加速度还是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直接用motion来分析轨迹好了。你的目的是控制位置,速度,加速度还是行程?

是为了控制速度,让滑块变为匀速运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运动的?几个动力源?几个固定点?那些尺寸可变?
还不如直接给运动简图,这样还好推断一下

你这种估计人家画给你你也不会,这图你都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为了控制速度,让滑块变为匀速运动

兄弟,直线往复运动,肯定有加减速过程的。连杆机构天然无法控制速度,最多只能近似取一段。
凸轮控制速度稍微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估计人家画给你你也不会,这图你都看不懂?

重新看了一下,确实是我看图不认真的问题,盲目提问;不过朋友,你说法有些过了。

楼主这个图应该是右下角圆盘为动力源;
首先通过175、253、250、73、160这几个数据算出左侧摇杆角度与动力源运动的关系(可能还要分区间),得出一个公式;
然后通过左侧摇杆角度算出滑块位置,得出第二个公式(最上面的是双活塞杆杠吧,在这个机构里就是一个长度固定的连杆);
将第一个公式代入第二个公式就能得出动力源与滑块的位置关系,也就是相应公式了。

这个公式会比较复杂,不过估计跟楼主期望的匀速运动有点差距,我正弦余弦切换这块学的不好,就不献丑了

网友:
Adams仿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直线往复运动,肯定有加减速过程的。连杆机构天然无法控制速度,最多只能近似取一段。
凸轮控制速 ...

是的呢,但这是客户的机构,他需求通过控制圆盘,达到滑块匀速运动的功能,其实只要公式出来,是可以做到的(有加减速的)

网友:
有需要直线导轨、滑块、杆端关节轴承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号:15990889920

网友:
有点不懂了,连杆机构本身就是为了实现非匀速运动而设计的,如果想实现滑块的匀速运动完全可以用更简单的结构啊。

网友:
有个点的位置没有找准,否则机构不会轻易的卡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呢,但这是客户的机构,他需求通过控制圆盘,达到滑块匀速运动的功能,其实只要公式出来,是可以做到 ...

你的意思圆盘的驱动是伺服动力,可以编辑速度曲线了。
你还是可以通过motion来反求的,先输入滑块的运动速度图,自己可以反求圆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