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型铝型材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0-03-16):
这个零件是挤压生产的吗?这种生产方式有什么优缺点,什么情况下适合这种生产?

网友A:
这个零件是挤压生产的吗?
一般来说,是的。

这种生产方式有什么优缺点,
优点:同时完成了成型、空冷淬火和时效处理。
缺点:首尾都会产生一段扭曲变形段,所以生产线长度越短,废品率越高。
其他详细内容请自行百度。

什么情况下适合这种生产?
【小截面+大长度+量产】的产品,比如门窗框、轨道、建筑的梁等

网友B:
拉伸模,优点是成批量制造复杂轮廓型材铝件,缺点么?不好打样。其实我也不懂,抛砖引玉,看大神回复,顺便长长见识。

网友(点评):
断面越复杂,开模成本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零件是挤压生产的吗?
一般来说,是的。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伸模,优点是成批量制造复杂轮廓型材铝件,缺点么?不好打样。其实我也不懂,抛砖引玉,看大神回复,顺便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