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壳设计请教

楼主(2020-03-16):
如图示的一个外壳结构,该怎么实现它比较好,层2要承重一些光器件(通过螺钉锁在层2板上,对结构稳定要求较高),
目前的想法是:1.使用3-5mm的铝板,但是单纯使用铝板的话好像不大好锁附;
2.使用钣金件,将层1/2/3拼在一起,在层2再加一块铝板

因为是这类设计的新人
想请教下,有没有比较好的想法,谢谢

网友:
这个结构安装原件很麻烦吧,是否可改为可拆卸的罩壳

网友A:
每层高度尺寸是多少?长度尺寸是多少?2层上放器件最大重量是多少?

网友B:
你想通过什么工艺加工的?钣金,机加,或者后期开铝合金压铸模,尺寸多少?
承重要求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通过什么工艺加工的?钣金,机加,或者后期开铝合金压铸模,尺寸多少?
承重要求多高?

工艺可能会选用钣金+机加,总体尺寸再600*600*200(中间层100)中间层承重大概再5kg左右

网友:
可以做成抽屉状结构,百度模具/刀具工具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层高度尺寸是多少?长度尺寸是多少?2层上放器件最大重量是多少?

总体尺寸再600*600*200mm(层1--10,层2-120,层3-70)中间层承重大概再5kg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艺可能会选用钣金+机加,总体尺寸再600*600*200(中间层100)中间层承重大概再5kg左右

层板下面加骨架,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层板下面加骨架,妥妥的

骨架是指的什么,类似加强筋的结构吗

网友:
老哥座激光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骨架是指的什么,类似加强筋的结构吗

是的,类似加强筋的的骨架,搭在两边,最好搞两条腿,这样不稳如泰山

网友:
参考电脑机箱

网友:
5公斤的话,不用太厚的钣金(不然太沉),要支撑主要靠加强筋。

网友:
这种铝合金的盒子淘宝搜下看没有现成的买

网友:
建议平板折弯加强,否则要想使用薄板刚性不会太强的

网友:
楼主先说怎么把这些薄片固定到一起?

然后咱们再讨论正题?

网友:
钣金做就行了   做个壳 外罩 面板     中间层板做成装配

网友:
钣金做法最合理

网友:
外形参考图

楼主:
是的,也是刚入行,在摸索

网友:
三层都做成抽屉式的,是否可行。就如办公桌配的抽屉柜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