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水斗这里是?

楼主(2020-03-16):
请问里面是什么结构呢?

网友:
应该是存纳比较大的垃圾,防止堵塞管道。

网友A:
不用担心洗碗的时候戒指掉水槽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担心洗碗的时候戒指掉水槽里了

这是正解

网友:
跟马桶的S型弯曲同理,防返味的....下面是清理阻塞物的...至于戒指...功能之一吧

网友:
有过滤网在里面,防止重大物体掉落到水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