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用磁铁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对治具夹紧

楼主(2020-03-16):
请教,除了用磁铁夹紧外,像这类治具还有什么方法夹紧?

补充内容 (2020-3-16 17:17):
产品材料类似硅胶,有点软,产品四边露出来是因为四边需要涂胶。

治具图

治具图

产品图

产品图

网友A:
磁铁是放产品上下两面吸附的么,如果只是夹紧,不进行移动,那么用胶水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铁是放产品上下两面吸附的么,如果只是夹紧,不进行移动,那么用胶水也可以吧

磁铁是放在上下两面吸附的,产品是类似硅胶的产品,用胶水不好擦干净。

网友B:
磁铁吸附有什么问题吗?使用情况需要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C:
用U型槽加紧,螺丝锁付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铁吸附有什么问题吗?使用情况需要详细说明一下。

现在的就是用的磁铁夹紧,不好拆卸

网友(点评):
可以用电磁吸附吧,拆卸会方便

网友:
发个截图参考一下,这是铣床抱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U型槽加紧,螺丝锁付不可以吗

产品的边需要露出来,不能被遮挡。

网友D:
你这样夹紧后,下一步要怎么做,为什么要漏出四边? 多描述清楚一些大家才好给建议啊。
中间产品是什么材质,硬的还是 柔软的?
下夹板上做2个凸出来的螺栓,让产品放上去,上夹板上2个孔,穿在螺栓上,用螺帽拧紧就可以固定产品了。不知道这样行不。

网友:
铣床抱钳装卡,刨床斜铁挤...

网友:
考世美定位夹紧缸 内孔定位

网友:
确实需要说明后面的用途,如果是当工具用可以用螺栓固定;如果是加工当中的软材质,就得用装拆方便的工装

网友:
T型螺母,伸出两根螺钉,穿过两个孔,锁死

网友:
看你需求的加紧力度,可以用现成的肘夹,有点是拆装方便。

网友:
使用真空吸附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夹紧后,下一步要怎么做,为什么要漏出四边? 多描述清楚一些大家才好给建议啊。
中间产品是什么材 ...

4边露出来是因为4边需要加工

网友(点评):
看了这么多建议还是不行,那么估计以前一开始用磁铁也是经过考虑的,或者你可以削弱磁钢的磁力

网友:
磁力方面你可以咨询我,微信13319457774

网友:
根据楼主使用的情况,选用不同的装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