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铝管管口收缩

楼主(2020-03-16):
请问像这样的管口收缩常用什么加工工艺?非常感谢

网友A:
缩管机,但要看有没有装配要求,一般缩管后,管口有外翻现像,可以做双缩模,如果管径太大,可以用抓缩。如果缩口太小(与之配套的管壁厚)就要分两次缩,缩管过长,有弯曲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缩管机,但要看有没有装配要求,一般缩管后,管口有外翻现像,可以做双缩模,如果管径太大,可以用抓缩。如 ...

感谢感谢